提高无动力主轴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1-03-31):
我的一个无动力主轴,主轴和刀杆的连接就是一个直径16mm的圆柱洞,(看图)

现在用千分表打表主轴的圆洞内壁,跳动只有0.003左右,
主轴内塞进一根淘宝上买的ER16的延长杆,延长杆的外缘跳动0.025左右,
延长杆夹头夹直柄铣刀,铣刀柄跳动0.03左右。

问题是:我认为延长杆的直径稍小于主轴的内孔,有什么办法把延长杆的直径怎大一点点吗??

望高手讨论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上的刀杆是主轴原配的,夹铣刀的跳动在0.01以下,可惜买不到另外尺寸的夹头

我现在问的是,我另外卖的ER16延长杆,直径稍小, 我已经想了一个月有余了,真的没有办法了,才求助的。

网友:
镀铬后研磨

楼主:
镀铬??不会呀

网友:
小的要弄大?上车床滚下花

网友:
这个链接方法,第一次看到

真不理解为何这样作

这样不会影响刚性吗

网友:
我记得修理厂修曲轴有个什么电火花镀膜可以的

网友:
镀鉻是正解。

网友:
镀铬, 最简单,最实用。

网友:
买大点的刀杆,然后上外圆磨,磨到合适尺寸吧

网友:
er16延长杆有外径25的吧,,,建议换,你的ER16上端直径多大

网友A:
看差多少了吧!差的少了镀铬,差的多了,找个薄壁管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圆孔的底部是有一个6mm螺丝孔,用来固定延长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差多少了吧!差的少了镀铬,差的多了,找个薄壁管套一下!

套个管套是不可能了,一张薄纸都塞不进的,差可能也是0.02左右,我用水管用的生拉带包一圈,都塞不进的

楼主:
磨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找专业厂家定做,因为自己不会磨的,自己的设备很难精确到0.01的

镀铬可能是最好的了,但我不会,我本想刷个漆什么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突的想到一个事,这个事与杯题之间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