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专业人士帮忙推荐一个控!顺便发点自己多年玩模型的感慨!

楼主(2011-03-31):
先介绍一下我的模型经历---------

     我以前从初中到大学的都是校航模队的,那个时候很喜欢航模,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继续搞。当然那是十几年前了(14-15年)那个时候的航模都是自己手工做的,需要自己磨刀(就是高速钢锯的锯条,这一步很重要,好刀是做模型的基础,磨的刀锋角度和斜度都决定了后续制作的成功与否。刀要是磨不好,很容易将薄薄的桐木板削裂。)、裁板、在计算纸(或者叫坐标纸)上画翼型、用三合板做模具、在模具和裁好的桐木板上用电钻打洞、穿上木条后上台钳夹紧(这一步也很复杂,需要一片一片的挑木片方向,需要顺着木纹排方向,否则夹好后削的时候容易削裂,不好补充。)、按照模板削翼型并打磨刻槽、切割合适的桐木条、刻槽子、粘翼肋、蒙上绵纸(不像现在大家使用的热缩纸!呵呵!这个方便多了!好处理,还不脏!)、刷涂布油(用香蕉水融化一种透明塑料片混合的,那个塑料片应该不是简单的塑料,现在想想也挺危险的,那玩意一见明火瞬间就烧完了,基本上是2-3公分宽一米多长的一片不到一秒就没了!)、晾干、再刷、在晾干、再刷、。。。。。。、直到刷满意为止(就是绵纸表面变成打开的桐木伞似的,紧紧地绷着机翼骨架。)、然后制作机身。。。。。、作尾翼(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制作方法同机翼,就是翼肋少几片并且小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那就是试飞!!!

     最早我们做的是线操作的模型(我中学那个时候用的是细钢丝,杀伤力很大!现在大家好像用的是尼龙线,好很多了!)线操作的与普通的模型最大的区别就是机翼一边长一边短。试飞中最可怕的就是拨桨,也就是启动发动机!那时候用的是压燃的发动机,我记得好像是银燕的最多,后来用过三叶的。启动方式是人力!就是拿自己的手指头去拨螺旋桨的叶片启动发动机,右手逆时针拨桨叶,左手调整油针。现在想想还是很可怕啊!哈哈!要比谁的反应快!也就是人的反应要比发动机启动转速快!我只是手指头经常被得打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有人倒霉的被打掉过指甲盖!两个指头一个指甲盖掉了一个彻底黑了!同情他!

     后来用上电热的发动机就好多了!当然成本也上去了!电热丝(头)太贵!

     启动后就简单了,绕圈飞,做动作。。。。。,降落。后来陆续又学习制作了手掷滑翔机、牵引滑翔机、橡筋动力滑翔机(这个太复杂、太麻烦了、搞不好得累个半死!因为上面使用机械定时器搞好了就能顺利飞行-降落。搞不好,不是直接栽了就是飞不见了!所以得跟着跑会累个半死!郁闷!还有用手摇钻绕皮筋也是个危险活!容易把皮筋搞坏!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反正很麻烦。还有就是收桨的机构最重要,要是桨没有收好,一是飞不好,二是会把桨碰坏。我最怕碰坏桨了!滑翔机的桨是最难削的,我们那会从来没有买过成品桨,当然是因为没钱,而且也买不着!所以桨要是坏了就是最惨的了!!!)、自由飞(就是油动模型飞机,并且安装机械定时器,先爬升-盘旋-降落(有用人拿网子回收的、有用降落伞的、我们大部分是用自由滑翔降落的。)复杂性参考橡筋动力滑翔机。

     上大学后才接触到遥控模型(当时人穷啊,上的学校都没有买过遥控器)上大学后才真正见识了模型遥控器长什么样子!我们的是四通的,价值好像是8000+(用过最好的遥控器是8通道的,那个还是省航模队飞直机的专用控,平时他们也不用,怕坏!听说很贵很贵。。。。。。应该是上万的,具体几万不知道。)所以用的很少。飞的主要是带遥控的固定翼,包括油动和滑翔机。还玩过一段时间的火 箭模型(老实说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意思,嗖的一声就上去了、一会带个小破降落伞又摇摇晃晃的下来了、几十块钱就没有了---一个模型火 箭发动机当时我记得好像是30块左右,很小的那种,比5号电池大不了多少。电热丝点火,也就是说燃点不高!所以很危险!而且我们也怕那玩意静电也能点燃(没有证实过)。听说现在的技术先进了,都很安全了!),模型直升机也搞过,主要是给它做清洁,没有飞过几次,太贵了啊!发动机的磨损、油料、可能摔机的损耗。。。。。等等等!

      现在玩航模是多么幸福的时代啊!什么材料都有现成的、大部分配件都可以买到、最重要的是大部分都不贵!

所以。。。。。。。。。。。。。。。。。。。。。。。。。。。

     现在最重要的时候到了!我 (本人现在30出头)--- 现在想重新练习遥控了,咱也有钱了!哈哈!主要是遥控便宜了!我已经研究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准备从450电直开始重新入模!!!主要是玩电直比玩油直干净、飞行成本低。而且现在也不容易找得到大片的没人管麦地(小时候到处都是,中间还没有电线杆),而飞450电直的话,场地要求比较低。

     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帮助我选一款合适的遥控器!六通以上十通以下(包含十通)的都行!十通以上的我觉得个人玩没有什么用,除非搞FPV等等才有可能需要。成本也有点太高了,没必要。

     希望您能够给出推荐的理由和您了解的价格!如果没有啥可推荐的希望您也能帮忙顶一下这个帖子,写的不容易,沉了怪可惜的,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PS:
我现在对价格不是很计较,5000+左右都能接受!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统计到 91 楼:

设备型号 推荐次数 价格

Futaba SUPER T8FG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选它了!)9 2600 不带舵机,带一个接收+一套电池+充电器+挂绳+Y线+说明书
JR 2720
海泰克 6
Spektrum DX8
JR 12X
天地飞 7
1 600 带两个接收,中文菜单
Futaba 10C (10CHP或10CAP)6
3100 电位器耐用,样子比 T8FG 漂亮
JR DSX9 II2

Hitec Aurora 9

Futaba 12FG

网友:
飞固定翼的飘过

楼主:
谢谢了!飘过也行啊!要是您能说说您用什么控飞的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的经历和我的几乎一样呵呵,都是玩模型玩大的,最早我是用的天六,一年半后上了t8fg,性价比超高,同级比功能比手感都无敌了,价格2600左右,还有jr的2720、海泰克6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历和我的几乎一样呵呵,都是玩模型玩大的,最早我是用的天六,一年半后上了t8fg,性价比超高,同级比功能比手感都无敌了,价格2600左右,还有jr的2720、海泰克6都不错

谢谢 youlan 的支持了,您的2600买的 T8FG 带舵机吗?带几个?还有什么其它配件?

网友:
FUTABA,JR,SPEKTRUM,HITEC任选一品牌的其中一款就好。老牌质量稳定不失控是选择的重点。国产品牌没用过,就不乱发表意见了。
楼主如果对遥控的高级功能不了解的话,就把第二重点放在手感上吧!握一握别人的遥控器,哪个顺手选哪个。直接买8通以上的吧,都能满足大部分玩家要求的。
我用SPEKTRUM DX8和JR 12X。

网友A:
先说说看你能接受的价格,飞机的种类再来选,淘宝上打入型号能知道很多东西

网友:
看来lz是准备大玩了  那就建议一步到位 上好控

我玩的都是低端  最好的控就是天7  国产 带两个接受 600左右  中文显示的  电固 电直 都可以玩

网友:
控一步到位比较好!!!
用JR的飘过!!!!!

网友:
T8FG和10C都不错。

网友:
高端控就不建議用JR了。如果LZ是玩直升機的話,首選Futaba。
Futaba的穩定性和斜槃算法是其它幾家老牌比不上的。
JR, Spektrum雖説東西不錯,但是制式變化太快從DSM到DSMX的時閒少於5年。
官方已經證實DSM與DSMX不兼容。DSM, DSM2, DSMX與DSMJ不兼容。
還有新版DM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youlan 的支持了,您的2600买的 T8FG 带舵机吗?带几个?还有什么其它配件?

2600的8FG不会带舵机,带一个接收+一套电池+充电器+挂绳+Y线+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看你能接受的价格,飞机的种类再来选,淘宝上打入型号能知道很多东西

我现在对价格不是很计较,5000+左右都能接受!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00的8FG不会带舵机,带一个接收+一套电池+充电器+挂绳+Y线+说明书

谢谢您的详细说明!

网友:
我也是t8fg的

网友:
我觉得中高端控都差不多,随便买个样子喜欢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对价格不是很计较,5000+左右都能接受!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12fg,t8fg,t10c,dx8,dsx9,dsx11楼主可以模向比较下,个人用的t8fg,推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fg,t8fg,t10c,dx8,dsx9,dsx11楼主可以模向比较下,个人用的t8fg,推荐这个

谢谢您的回帖,您的T8FG升级到14通了吗?是否是真实的14通呢?

网友C:
我的是super版本,就是3.0版本,用了sb线才能14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super版本,就是3.0版本,用了sb线才能14ch

你的意思是需要支持 S.BUS 的接受和舵机吗?是否必须用一根线连接的才行?(借用一张淘宝图片)

网友:
ls的和lss的都是正解

网友:
支持futaba t8fg 正准备入手 见识过模友的 手感很好

网友D:
T8FG不错2600远  特点14通,功能强大,轻便, 缺点。电位器令人担忧。
10CHP或10CAP 3100元,功能稍逊于T8FG,不过固定翼功能强大,电位器还没听说是正常使用坏的(人为损坏的到是听过),缺点太重了点,要达到T8FG的手感需要自己在油门位置DIY一个聚乙烯垫片。
其实楼主根据功能选择,不要被太花哨而用不上的功能蒙蔽了双眼哈。考虑电位器寿命问题,个人推荐10C,10c飞直机完全够用,只要你不是比赛级别。T8FG电位器,国内没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不错2600远  特点14通,功能强大,轻便, 缺点。电位器令人担忧。
10CHP或10CAP 3100元,功能稍逊于T8FG,不过固定翼功能强大,电位器还没听说是正常使用坏的(人为损坏的到是听过),缺点太重了点,要达到T8FG ...

您分析的很详细,谢谢支持!我前面介绍了,想先从450电直练起!固定翼的暂时还不想上。

网友D:
忘说了哈 10c外观看起来比T8FG好看得多。两个控我都有,10c电位器确实 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说了哈 10c外观看起来比T8FG好看得多。两个控我都有,10c电位器确实 耐用。

也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初学T8FG或10C估计你3分之2的功能都不会用到,10C与T8FG在功能只是毫厘之差,14通道是T8FG的亮点。但质量做工,10C全面超越T8FG。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哈。楼主这方面要想好,缺少一些花哨的功能。当你觉得T8FG或10C功能不够用的时候,那你已经是世界级的高手了。   这两款控都是推荐的人最多的,因为FUTABA在信号和软件成熟度上面确实属于世界一流  要不然不是5000以上的控不用全轴承还有人买?  DX8亮点全轴承,双向传输(电压、信号强度回传),做工比较狂野 (不好说粗糙这个词)。国产控就不说了。信号方面做到能用,没有像国外那样做到极致,就好比点灯,很容易,但你要保证点一百万次,而且必须每次都成功,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代价,所以国产控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如人意,软件就不说了。原生软件功能不行,以后的升级强化更是别想了,国产商品一项不重视售后的,不过价格确实便宜,但性价比确实低。  所以LZ要根据自己的需求买,看看自己要的是那方面。

网友:
推荐T10CHP,再好一点就12Z(12FG就拉倒吧)

本人现用FUTABA的T9ZAP。

网友:
T8FG≈12FG

网友E:
相同经历,不同的是我没玩过自由飞橡筋之类的,92年玩遥控,93年增加线操纵。99年增加直升机。然后开始结婚养小孩玩摩托。去年重返魔界。
用的还是10年前的老控:三和RD6000。居然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初学T8FG或10C估计你3分之2的功能都不会用到,10C与T8FG在功能只是毫厘之差,14通道是T8FG的亮点。但质量做工,10C全面超越T8FG。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哈。楼主这方面要想好,缺少一些花哨的功能。当你觉得T8FG或 ...

写的很深刻!谢谢您了,我会认真选择的,毕竟要用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同经历,不同的是我没玩过自由飞橡筋之类的,92年玩遥控,93年增加线操纵。99年增加直升机。然后开始结婚养小孩玩摩托。去年重返魔界。
用的还是10年前的老控:三和RD6000。居然还好用。

99年你是自己玩直升机还是在学校或者单位搞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玩好的遥控模型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自己做自由飞和橡筋动力滑翔机是很锻炼耐心的事情,尤其是滑翔机,因为机翼又细又长,刷油刷的不好就会把机翼拉变形,结果很惨(机翼报废,重新做!)。当然做好后的成就感也不一样,心里会非常满足的!三和RD6000 是好控,当时的金属版是顶级控之一!

网友:
高价的控都可以。呵呵

网友:
LZ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不用考虑全轴承这些,只要你机械知识丰富,完全可以自己改全轴承,但是软件方面LZ应该没这么牛把,所以重点放在,软件功能、信号稳定、还有就是电位器的寿命。这几点来选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比我幸福,我小时候也疯狂的喜欢飞机模型,但直到前几天我才见过真正能飞上天模型!
现在条件好了,我也要圆儿时的梦!
补充一句,我现在40多!

网友:
LS的原来是老板凳

网友F:
一步到位选择futaba 12Z或者14MZ 个人觉得12Z是很不错的一个控!!

网友G:
我现在就用FF9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功能很强大能满足要求就行了,美中不足fpv通道不够用了,12Z才能满足fpv要求哟,不过看看腰包,吞吞口水,继续用ff9,羡慕楼主,有5000+的预算。

网友D:
12Z和14z    楼主超预算了哈 而且电位器也很脆。

网友:
遥控器在2到3千左右的是性价比最高的,超过这个范围越多,就越没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步到位选择futaba 12Z或者14MZ 个人觉得12Z是很不错的一个控!!

谢谢您的支持!您推荐的这两个控有些超过计划了,呵呵,我觉得12通或者14通对现在的我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Z和14z    楼主超预算了哈 而且电位器也很脆。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关注,不过对我来说电位器的寿命不是最重要的,操作性能是否能够满足我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使用(450电直和其它更大的直机),是我关注的要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就用FF9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功能很强大能满足要求就行了,美中不足fpv通道不够用了,12Z才能满足fpv要求哟,不过看看腰包,吞吞口水,继续用ff9,羡慕楼主,有5000+的预算。

谢谢您的关注,我觉得5000+的预算并不多,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拿出5000多元买东西还是拿得出来的,只不过是要看你觉得值不值得罢了,如果是五千元买个汽车或者摩托,大家可能觉得很便宜。但是买模型遥控器就不一定觉得划算了,所以这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罢了!我因为是从小的爱好,所以觉得这点投资是必须的,工欲善必先利其器嘛!毕竟我会用很久的,要不然我问什么要开这个帖子咨询大家呢?集思广益才能帮我做出最好的选择!您说对吧?

网友:
也过来学习一下,因为没有接触过好的控,不能给楼主建议了,见谅

网友H:
别尽想着多少通道,通道多没用的,关键是其他。遥控器基本上属于既不容易损坏的固定资产了,所以如果会玩的时间长,建议尽量买的好点,楼上有位推荐12z没错的,如果预算不够就考虑12fg再不够就考虑8tg,不要以为8fg升级到14通道会超过12fg,想都别想,具体自己去看内在就知道了,小日本没那么傻,真的8fg比12fg好,他还要不要卖12以上通道的设备了?4vf还有人搞出12通道呢,问题是搞了有用吗?所以5000可以买12fg了,如果还不够就8fg吧,jr的设备历来属于好看大于性能的,至于那个韩国的设备,那你还不如买国产的,反正国产还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尽想着多少通道,通道多没用的,关键是其他。遥控器基本上属于既不容易损坏的固定资产了,所以如果会玩的时间长,建议尽量买的好点,楼上有位推荐12z没错的,如果预算不够就考虑12fg再不够就考虑8tg,不要以为8fg升 ...

    谢谢您的建议!呵呵!您的回复很犀利啊,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坚持我自己定下的原则,就是不买超出计划的东西,我不光觉得没有必要上多于10通的控,而且我也不想追求大而全的控!以前的很多高手同样用的8通10通控打比赛,他们用的控软件肯定比现在流行控上的软件差得远。所以我觉得软件是一个方面,功能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要求是另一个方面,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您说对吧?而且从保护投资的角度考虑,450电直上消耗比较大的应该是动力电池,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够实时监测报警主动力电池电压的功能很有用(比如说 DX8),而能够更加简单的调试直机并且稳定发射与接受,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T8FG 也不错,这可能就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吧!呵呵!(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控的外观是次要的,主要是功能,丑点没有关系。毕竟控是拿来控制模型飞机的,不是拿来摆样子看的!)

网友:
DX8设置简单(等你飞3C的时候就觉得 想哭了),双轴承,双向传输。不过回传电压对于飞直机基本没有用,(你要以后真飞FPV这些也不需要他的双向传输功能了 )自己定个时间就行了,要不也可以在飞机上装电压报警器。
T8FG 设置很开放,单轴承,信号稳定觉得超过DX8一大节(FUTABA信号目前来说觉得是最好的),支持FUTABA新出的CGY750三轴陀螺仪。
忘说了,LZ飞机一定要无副翼系统的哈。优点维修成本低,性能更稳定,重量轻,机械效率更高。 FUTABA的CGY750性能,不输V8  但价格要便宜500左右,而切带显示屏,还可以在遥控上直接设置参数,不过明确不支持JR的控  只有FUTABA的SB接收才能使用。
PS:很支持52楼说的哈,“不要以为8fg升级到14通道会超过12fg,想都别想,具体自己去看内在就知道了,小日本没那么傻,真的8fg比12fg好,他还要不要卖12以上通道的设备了?”确实一分钱一分货,功能上去了质量也就下来了,如果要在5000以内,要想最求质量那就选10C,功能绝对你用不完,而且5000以内的质量应该是最好的了。  就是花哨功能少了点。

网友:
DX8實在是。。。

网友:
有点感慨万千!

网友:
 说来说去。。。。。究竟哪个好呢??要玩FPV和450的飘过。。。

网友:
模界公认的准则是买你能够负担得起的最贵的控。

网友:
12FG,正好5000左右

网友:
12FG
不过价格5500左右哈

楼主:
FUTABA的CGY750支持的控不多吧?好像T8FG是支持的,别的控是否支持我还不清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是FUTABA的控配SB的接收就行,T8FG、12Z、14Z支持在控上面直接调节转速。
CGY750如能性能和V8不相上下,那性价比就太高了哈。现在带转速器的版本才买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FUTABA的控配SB的接收就行,T8FG、12Z、14Z支持在控上面直接调节转速。
CGY750如能性能和V8不相上下,那性价比就太高了哈。现在带转速器的版本才买1900+

谢谢 冰山一脚 一直以来的支持,我觉得现在应该是选择的时候了,应该是Futaba T8FG Super 版的遥控器+R6208SB 接受机比较适合现在我的需求,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Futaba 10C 我觉得技术有点老了,软件无法升级,而12Z又超出计划和预算了(主要是我用浪费了!呵呵)。所以选来选去只有Futaba T8FG Super 版的遥控器+R6208SB 接受机最适合了,大家也帮我看看!

网友D:
T8FG 这款控性价比很高哈,至于高端控的电位器不耐用问题,LZ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D:
不过T8FG内部做工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   别摔他,他就是12FG、你一摔就立刻变成天地飞了

网友:
LS这么晚也不睡觉呀!佩服你的精神。。
lz,我米不多,用的也是国产控,就不再这里给你瞎比划什么了。。

网友H:
给你一个忠告,无论是什么,永远只有买错不会卖错,一份价格一分货,还有千万不要吧电池当回事,电池这就是个低值易耗品,到手就贬值,遥控器之所以让你尽可能买好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好的遥控器有一定的残值,至少等你以后不玩了或者升级要卖掉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回收价值,也就是2手还可以卖出去或者卖的还可以,电池这种飞几次后就残值很低了。恩,电池千万别贪图便宜,告诉你一个大致的诀窍,国内企业的lipo电池3s的a品的一般出厂价格都在100以上,你想在100一下买到好的,几乎等同于做梦,电池不需要买多的,买个好的充电器,买个2块电池,5c充电,平时保证在存储电压,外场临时5c充电立刻就飞,尽量压榨一块电池的价值,这是最划算的,买个一大堆垃圾电池是最傻的了、恩,还有个充电器买的差再好的电池也是废物,在提醒一下,通过平衡口充电对电池寿命是有影响的,1c和5c充电对电池寿命影响不大,影响锂电池寿命的是过放过冲和高温,而不是充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I:
T8FG可以买单控,再+飞梦套装,方法是2.4G DIY模块,装上T8FG,用的时候要关闭T8FG本身的2.4G发射,然后上飞梦的接收机。这样配很多个接收机也不心疼。如果用原装,2600只有一个接收机,再要买又至少是400多,如果用单控+飞梦,2600至少可以买到三个接收机了,再多配也是110左右

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62&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T8FG内部做工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   别摔他,他就是12FG、你一摔就立刻变成天地飞了

很一般?笑过。。。随便拆开一个国产的比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T8FG可以买单控,再+飞梦套装,方法是2.4G DIY模块,装上T8FG,用的时候要关闭T8FG本身的2.4G发射,然后上飞梦的接收机。这样配很多个接收机也不心疼。如果用原装,2600只有一个接收机,再要买又至少是400多,如果用 ...

那麽買Futaba幹什麽?

网友J:
我推荐8FG。
我用过1年10C,出了,换8FG,很满意。
两个我都拆过,没觉得8FG有任何地方做工比10C差。
我建议是先搞个8FG用着,飞直机还是固定翼都好。FPV要求不高的话也够了。
以后真有要求了,再上更高的控也无所谓的。没有要求就这么用着好了。

我都有心思再搞个控专门飞滑翔机,只为携带方便。

不要用副厂接收机。

我也30出头,经历不如楼主,我是以前YY现在开始圆梦
无他,小时候没条件,只用过胶合板原料的单板做些弹射模型之类。更没人带,别说做复杂手工了。

我觉得光是娱乐的话8FG的档次定位最为合适。
它全力以赴的时候足以控制很复杂的滑翔机和直升机,固定翼。
只有像真机要玩花样的时候裁决的通道不够。
FPV的话我还不大熟,但是如果弄个简单飞机的话,四通三舵管飞,剩下四个通道应该也很够了。那些通道可以用开关,旋钮和侧面的拨杆控制。
5k剩下2k,可以搞架小的中高配轻木固定翼了。。。我个人不认可25块钱的舵机,所以我飞固定翼里头舵机占不少成本。

网友:
T8FG现在是14通道的哈,如果通道还不够。应该不会吧。反正挺建议买T8FG的。10c的软件老了点。不过材质好点。但也相对重得多。除了通道数,两款控按实用的功能对此差距比较细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一个忠告,无论是什么,永远只有买错不会卖错,一份价格一分货,还有千万不要吧电池当回事,电池这就是个低值易耗品,到手就贬值,遥控器之所以让你尽可能买好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好的遥控器有一定的残值,至少等 ...

谢谢您的意见,我会买好的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 这款控性价比很高哈,至于高端控的电位器不耐用问题,LZ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6168&extra=page%3D1

谢谢啊!我已经去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T8FG可以买单控,再+飞梦套装,方法是2.4G DIY模块,装上T8FG,用的时候要关闭T8FG本身的2.4G发射,然后上飞梦的接收机。这样配很多个接收机也不心疼。如果用原装,2600只有一个接收机,再要买又至少是400多,如果用 ...

谢谢您的支持!我觉得如果买FUTABA的控再换掉高频模块是有点本末倒置!这个方案我就不考虑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推荐8FG。
我用过1年10C,出了,换8FG,很满意。
两个我都拆过,没觉得8FG有任何地方做工比10C差。
我建议是先搞个8FG用着,飞直机还是固定翼都好。FPV要求不高的话也够了。
以后真有要求了,再上更高的控也无 ...

谢谢支持了!我也就是因为现在有条件了才想重新开始入模的!呵呵

网友:
我用過甘多控,我覺得T8最好

网友:
futaba10cp挺好,我用的就是。飞好飞机的时候用原装高频头和接收机,心里踏实。飞便宜的kt机或者固定翼就用国产的2.4G高频头和接受很便宜。给泡沫机或者kt机用原装接受太奢侈了

网友:
FUTABA 10C 背后实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