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P倒飞抬头问题

楼主(2011-03-31):
这架飞机已经飞了有40个起落,除了机头部分有些破损外,其他地方还没有摔坏的
但苦恼我的问题是,飞机在正飞的时候,重心问题很好,平飞状态下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在平飞时,做上十几圈的横滚都是没问题的,当然是在高度够的情况下,我的技术还达不到低空横滚,更不用提蛇滚了
最近几天联系倒飞航线,可困扰我的问题来了,在倒飞状态下,飞机总是抬头(倒飞状态下抬头),而且自己就已经能在天空画圈了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了,看看我哪里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这飞机加强的,呵呵,蜘蛛网。

网友A:
不知道你装上电池以后重心在哪里?就我看来这应该是重心有些靠后的原因:正飞时为了克服抬头保持平飞所以水平尾翼并不是在中点位置,而是处于少许推杆的位置,倒飞时就造成了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装上电池以后重心在哪里?就我看来这应该是重心有些靠后的原因:正飞时为了克服抬头保持平飞所以水平尾翼并不是在中点位置,而是处于少许推杆的位置,倒飞时就造成了抬头。

重心在机翼中间稍微靠前一点点的部位,
如果说正飞时有点推杆,那么倒飞的时候就应该是低头才对啊?

楼主:
重新调节了一下电池的位置,重心改变了,问题已经有好转了,剩下的就可能是我飞机本身做的不好了吧
这飞机我估计100个起落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网友:
100个起落小意思啦
F3P这么轻,炸起来损失不大

我的起码200个起落了
都从149可起飞重量炸到169克

你可想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机翼中间稍微靠前一点点的部位,
如果说正飞时有点推杆,那么倒飞的时候就应该是低头才对啊?

好好想想,正飞推杆,倒飞不就是拉杆了吗?
你的重心有点靠后了。

楼主:
已经加以改正,刚刚又飞了4个起落,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在校园里,这东西的确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注意安全

网友B:
电机座歪了吧

网友:
有没微调过升降,如果有就可能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歪了吧

一个是电机座和重心问题共同导致,二是尾翼变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调节拉力线重心都不是很理想,结果是把左右副翼调整了一点点,状态很不错!你可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