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给看一看能不能飞水机

楼主(2011-03-31):
这个水塘约30米直径,老鸟给看一看能不能飞15--40油动水机。
那照片是以前N年在大湖里照的,那小水洼没有任何人飞过。

Resize of 水舵317

Resize of 水舵317

Resize of 水舵317

Resize of 水舵318

网友A:
飞都飞了还不能飞?

网友:
起飞勉强,降落不行

网友:
这水塘 怕是 下次去就没有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降落不行

网友:
明知故问,在显摆技术,小心冲到岸上打坏水舵,呵呵

网友:
这个小水洼给我降落要成问题

楼主:
那照片是以前N年在大湖里照的,那小水洼没有任何人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都飞了还不能飞?
那照片是以前N年在大湖里照的,那小水洼没有任何人飞过。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飞!谢了!

网友:
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没的问题好地方!正好!

网友B:
水舵后面怎么还有个推进器的?? 有用么?打算装个电机上去??

网友:
飞电动的小海风到是没问题,绝对可以飞,,40级的油机降落要刚好在水边上着水,就可以安全降落

网友:
不会很舒服!

楼主:
我想电动的肯定行,但我没玩过电的,我怕电着,那多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舵后面怎么还有个推进器的?? 有用么?打算装个电机上去??
推进器后面是一根软轴与一个小电机(那个小矩型物就是)连接。风门舵机旁装一微动开关,发动机熄火后把风门摇杆拉到底,微调钮也拉到底,就会触开微动开关驱动飞机驶向岸边。

网友C:
电机是防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防水的么?
不是但实际使用时电机高于水面很多(这也是使用软轴的原因)没有问题,但海水肯定不行。

楼主:
我的水舵如何?请拍砖。

网友D:
迎风降落速度可以很慢。有点风就大小飞机都可以。

网友E:
水舵是亮点

网友F:
大胆的飞····记得把炸鸡图片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