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架做好了, show一下

楼主(2011-03-31):
铝管+硬盘的盘片

电机 XXD KV1000
桨 1045 双叶桨
电调, 好盈18A
电池3S 1500mah

机架和电机重量470g,
准备把整机重量控制在900g以内

现在电机中心对角长度 62cm, 是不是有点长?

楼主:
嗯嗯, 一开始想做个mini的, 后来买了铝管没有设备切割, 索性做个mid的

楼主:
今天装好了, 电机终于同步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 现在推油门的时候 四轴会不停自传, 是不是YAW的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
电机方向对不?

网友:
楼主,将机架来几张近景特写吧.谢谢

楼主:
铝管是30cm长, 两片 硬盘盘片 画个十字打3mm孔, 铝管打孔
在铝管里面10cm的铜柱, 上下硬盘盘片上螺丝
同样, 电机也是一样的固定方法
电机下面是泡沫防撞垫, 同时可以保护螺旋桨
四轴脚架是机箱的后挡板, 稍微弯个角度就可以装进去了,
电池用橡皮筋固定在脚架上

网友A:
谢谢楼主,

你的接收机放在哪一层?有没必要在飞控上面再加多一层用来放接收机,以及以后准备上的OSD等.

你的硬盘片是怎么打孔的?

网友:
急盼飞行,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你的接收机放在哪一层?有没必要在飞控上面再加多一层用来放接收机,以及以后准备上的OSD等.

你的硬盘片是怎么打孔的?

接收机绑在电调的旁边, 等试飞稳定以后再考虑换个地方

硬盘盘片打孔比较麻烦, 一般硬盘盘片直径95mm, 用游标卡尺量67.175mm,四等分就可以可

网友:
试试把roll旋至最小,拨自旋杆,把自旋陀螺反向试试

楼主:
有人问怎么在硬盘盘片撒谎那个打孔?
用尖的东西先画好十字架, 图钉, 钉子, 圆规都可以..越尖越好, 然后量好要打孔的尺寸, 用钉子用力往下按, 因为是铝片, 比较软, 可以在上面留下一个小坑洞, 然后用电钻 慢速档 , 慢慢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