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池参数的含义

楼主(2011-03-31):
买了一个Ar.Drone,算是航模的入门的入门了,但是官方的电池时间太短,所以想换一个其它的电池,但是关于电池的一些参数不明白,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更换,现请教一下电池的参数含义,以及更换电池时,那些参数不能更改。
11.1V是电压,不能更改
1000mah是电池容量,换大电池就是要找一个更大的容量,比方说2200mah,4000mah等等
这两个我都明白,那么还提到的,3s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电池内有三组电池组成马,这个是不是也要跟官方参数一样呢?
还有20C,好像是持续放电倍率,这个是什么含义呢,是否必须跟官方电池参数一样呢?
当然外形尺寸不是特别限定,实在不行,另外绑定也可以,还有就是重量,好像Ar.Drone本身(包括大的外罩壳,不包括电池)的重量只有300多克,那么,兼顾容量和重量的话,选择什么样的参数的电池合适呢?
如果有人已经使用合适的大容量的电池,请给个推荐,谢谢。

网友:
3s就是11.1V,单节电池是3.7v。4s就是14.8V了!电圧要看你设备支不支持,也不是说不能用4s的!
我飞电直的,不知道是否一样!如有不正确,下面指正!

网友:
电池重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