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31):
我的G4进去之后,有个问题,就是右边的摇杆方向和直机的方向是相反的!就是说,我向左边拨摇杆,飞机是向右边倾斜的,要怎么设置?

还有,问个弱智的问题,怎么向前飞,和拐弯?推油门只是向上啊,晕,有没如何操作的帖子?

楼主:
没人来解答一下嘛?

网友:
菜单里有通道设置与遥感校准等三项,先选第一项打钩。再选第二项校准遥感,最后选第三项设置通道正反向,需要反向的在相应通道打钩即可。很简单的。LZ自己多利用搜索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了反向为啥还没用啊?后面的映射通道要改吗?

网友:
你是什麼操縱模式?
如果是那種外掛搖桿成程式的 裡面頻道的數字需要修改~
模擬裡面的頻道位置 也要改~
Roll副翼   Pitch升降   Throttle油門   Yaw方向   Knob飛機襟翼   DialRate大小動作   Smoke飛機發煙 /  縮腳 /  直昇機熄火降落模式   3-Pos Switch倒飛3d模式~
正逆轉如果有反向 看是要在搖控器裡調整 還是在模擬的頻道 中間的四方空格裡點選正逆轉 ~
你調整修改下 再校正搖桿 及各模式的開關 就可以爽飛了~

直昇機向前飛 升舵只推一點 再補點油門 就可以前進了 ~
後退方式也是 向後拉一點  再補點油 就可以後退了 ~
還要練習 前進之後 要如何停止 停懸在那裡 ~
鐘擺效應    前進之後 如果想要停止 先升舵往後拉些 再補點油門 直昇機往後之後 升降回到往前的位置 再補點油門 如此反復的進行 當直昇機的前後的慣性減少之後 你的動作量 也要減小 直到修正直昇機時 到不會往前或後為止 ~
轉彎方式   前進之後 帶點副翼 帶點升降 再帶點尾巴 等待直昇機轉向 完成之後 立即修正直昇機的姿態 必要時 補點油門(如果轉向之後 高度有下降) ~

网友:
先运行EMU V3.3,使用自动探测功能检测到你的摇杆数值后再通过EMU运行G4,然后重复二楼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