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t100s右旋,微调也不能解决。

楼主(2011-03-31):
请教各位,小弟刚入手的t100s,飞行全过程,机头轻微右转,微调调至最左也不能消除。这是为什么呢???这问题能解决么?

网友A:
我的也存在此问题 ~~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存在此问题 ~~ 正常~

谢谢楼上!是不是因为尾电机不够力啊。

网友B:
已经调到最左了?不要被显示屏骗了,100的控 微调就是这样,你不要管显示屏上的显示,尽管继续往左面调。

网友:
调了也没用 我的大概飞了10个起落 主电机不大行了 急加油 摆尾...

期待出更好的配件~

网友:
这东西,尾电机很容易出问题的,九鹰已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调到最左了?不要被显示屏骗了,100的控 微调就是这样,你不要管显示屏上的显示,尽管继续往左面调。

按您所说的,我试过了。不好使。
另外,t100s的微调,从中立点到显示屏最左端需要按12下,到了最左端,我又按了12下。也就是说我连续往左调节了24下。
但是,往右按12下,微调就回到中立点了。
如果按您所讲,微调出了显示屏仍让有效的话,那么中立点岂不是不准确了?

网友:
换电机吧。玩具电机各个都给力

网友:
只是个玩具,还纠结啥呀?

网友:
不喜欢尾电机。

楼主:
昨天看了个帖子,说把尾桨螺距变大能解决右旋的问题。
回家试了试,用手拧了尾桨,飞起来果然好很多。电量充足的时候,尾巴锁得很好!

网友:
这么说还不如260呢,260虽然歪着,但是锁尾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