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配机了,塞斯纳1.4米,请大家多多指正!

楼主(2011-03-31):
◆1.4米EPO塞斯纳182空机/金属电机座/  300.00
机型:塞斯纳182
材质:EPO
翼展:1410mm
机长:1030mm
重量:1.1kg左右(视具体配置而定)

◆银燕舵机伺服器/EMAX(ES08A) 8G舵机  (4个)  (23.00 *4)
◆1-8S航模锂电池电量显示器和BB响低压(可调)报警器,  (30.00元)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0C 3S1p 航模动力电池 (2块)  (105.00*2)
◆ 30A中特威(ZTW)无刷电调 线性超好 送T插香蕉头   (95.00元)
◆朗宇X2216-KV880 无刷电机   (95.00元)
◆科达原产正品IMAX B6平衡充电器  (168.00元)
◆APC 11*5.5 高效桨带桨垫,马刀桨   (一个) 9元
◆EP 1147,11*4.7电动固定翼慢速桨        (一个)3元
天地飞6A的控带双接收!

请大家多多指正!前面的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请大家批评!新人入魔第一次配机!!

网友:
跟我的配置差不多。不过我的电调是好赢的40A,我的浆用的是11*47浆

楼主:
你的飞机是什么?

网友:
看点图啊,呵呵。

网友:
建议用1147桨,电调30A应该够用吧。

网友:
1. 1米4塞斯纳只要4颗9克舵机,多一个备用倒是也不错。
2. 电量报警器固定翼用不着,自己在控上设置定时更方便。
3. 固定翼练习机的电池没必要用这么好的,武警07之类廉价的无非是C数虚标一些,也足够用了。万一自己维护不当报销了,也不怎么心疼。
4. 动力系统完全没问题,桨如果不考虑备用,用飞机附送的原装11×4.7慢飞桨就足够了。备用桨可以考虑DYS 11×7电动直驱桨,便宜的可以选择皓业的11×8减速桨。

网友:
螺旋桨直接向店主要就可以了,我玩了2年,就没真正买过螺旋桨,都是向店主买东西是要的

网友:
电调用40A的以后好多机子都可以用,涵道都是用40A (64MM涵道哦) 电池建议用25C的 以后上50级大飞机可以串联起来用 以免浪费

网友:
回LZ我的机子也是1.4米塞斯纳 不过我的技术太烂,已经炸了2次了

网友:
我炸3次,总共飞三次.

网友:
7楼,9楼朋友说的够详细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配置的合理祝LZ爽飞

网友A:
支持新手
我也新人,
战绩:
飞行3次 炸鸡4次(有一次是在车里压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新手
我也新人,
战绩:
飞行3次 炸鸡4次(有一次是在车里压坏的)

顶你第四次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