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天地飞6a到底能不fpv

楼主(2011-03-31):
天地飞6a FPV靠!真的行!测试地点公路上,周边有380伏高压线还有好多的基站,我把遥控放在路边叫人帮我动摇杆,我拿飞机开车走到1300米时开始抖舵!从来没想过6a能那么远,不用买1.2g图传了买2.4g 得了!

网友:
LZ要明白国产的控信号虽然不比国外的差,不过稳定性令人担忧哈。国外的控在信号稳定这方面做得非常极端。

网友:
遥控距离极限跟遥控器信号稳定是两个概念

网友A:
主要是元件质量赶不上国外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不过穷人用T6也是8错的选择 别飞太远哦

网友:
建议楼主给天6A价格功放试试,估计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元件质量赶不上国外的

换个角度讲,如果用了好的元件成本上来了,也没人买了。
不少国人的崇洋心理是多少年去不掉的

网友:
楼主的控厉害啊,我的3,400米就抖舵了,加了功放才到1000米呢(地面)。

网友B:
我一开72M天地飞6C的控,2.4G的图传就接收不到图像,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72M天地飞6C的控,2.4G的图传就接收不到图像,求解啊……

换1.2G的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