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J3改电 请教问题

楼主(2011-03-31):
各位大虾,我看到油动50E改电的贴子 上面没有1.83米的J3改电所以在此请教
50级的灰机都是用4250kv720的较多 可我现在手上只有4260KV 680的电机一个 如果配到J3上用14寸浆暴力些还是12寸浆暴力些。
以后换50级的刀锋 是否也可以用该电机   我是用6S电的

网友(2011-06-15):
银燕4020kv500左右,14x8桨,6s,60A好赢,很爽的飞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3854&highlight=J3

网友A:
银燕的4020和3648、4250、或者哪个同级别?电机标法各家分发就和手机充电器一样乱,我们又不是卖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的4020和3648、4250、或者哪个同级别?电机标法各家分发就和手机充电器一样乱,我们又不是卖电机的。。。

这个是跟双天的5050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