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难提了450尾巴上下抖动

楼主(2011-03-31):
我的450尾巴上下抖动厉害,望高手解难,小油门下很厉害。(螺距调到很小了,转速已加的很大了)

网友:
转速低了 螺距的大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解决方法,提高转速,降低螺距

网友:
平衡尾桨。检查尾轴,检查旋头有没有虚位

网友:
实际飞的螺距和调机时的螺距有差距吧,检查下机机的十字盘垂直方向和旋翼头有没有虚位。

楼主: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已做效果不大,我这次是修了旋翼头才有尾巴上下抖动厉害的。可能是旋翼头上问提

网友:
油门曲线调高点儿,提高转速 就对了

网友:
低油门,高螺距;或者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帖子,自己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008
你的帖子我看了就是象图中的尾部上下乱动,就字写的太小没法看,你能告知解决办法否?

网友:
点击图片是可以放大的,主要原因是旋翼头问题,检查中联和主轴及横轴是否弯了?旋翼头零件是否变形?左右是否平衡?两片桨是否螺距相同?

网友B:
lz你试试在横轴与胶圈处点一点机油

网友:
单向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试试在横轴与胶圈处点一点机油
这个试试明天飞

网友C:
中联变形。

网友:
我补充一点是不是大桨太松了

网友:
我认为是大桨夹太紧了,是外丝横轴吧,放忪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联变形。
最后换了个中联就好了,这个头是新的啊没想到中联有问提修了3天给不良JS害苦了 ,在这里谢谢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