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FPV设备 用了一次 烧了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3-31):
新买的
FPV
设备 只用了一次 效果超好 之后再用就不行了 视频距离大约只有2、3米了 问厂家说是烧了 设备是百通1.2G 1W 军工级的 哪位大侠能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因为你在地面测试时间太长,图传发射的发热很厉害,太热把发射烧了。节哀

网友B:
烧老,个人烧了不保修,付费维修吧

网友C:
不加散热 地面开机 3分钟 烧了 返厂吧

网友B:
不一定,我开几次10多分钟了,都没烧,烫手是必须的

网友:
哎,我的也差点烧了,要注意,我的OSD也是,差点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