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比较蛋疼的东西

楼主(2011-03-31):
上周550飞一轮下来,丢掉1个且松掉n个螺丝后,下决心对机子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但回到

家里捣鼓飞机的时候,无奈发现用了n年的那一套螺丝刀里的2.5mm刀头不给力,居然插不进螺

丝,沃勒个去 ……所以本着不折腾的想法,下决心弄一套宇宙牌螺丝刀。在选择的时候,目

标锁定在HOT 0002跟HOT 0003之间。喜欢02的造型,但又喜欢03的可收纳,但最后还是选择

了HOT 0003但最主要的是担心02的外置刀头容易弄丢。弄丢刀头是一个很扯的事情啊。。。。

今天早上拿到手,马上修整了飞机,说说感想吧。由于用过朋友的02,个人认为我还是比较有发

言权的。首先说说刀柄:相对02,03的刀柄表面处理的手感不及02,02的表面手感实在是太棒了。

刀头的话,个人认为02、03刀头都不错,从刀头的顶部可以看到热处理的痕迹(机械我是外行,

有可能说错)。今天主要用的是2.5这个刀头,反正感觉是好用吧,没出现让人郁闷的情况。

至于价格,一百多一点,我是咬牙买下的 其实国产的某些比较好的牌子,同样质量的工具我想五

十多六十块钱块钱完全能拿下,但是淘宝上的牌子让我看得眼花缭乱,也不太懂工具方面的知识,不

敢轻易下手,所以本着不折腾的想法,买了这支。

希望其他飞友也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自己加工一下

网友A:
HOT 0003 也是外置刀头吧
我用的是02,感觉不错。

网友B:
换头的没有单支的好用

网友:
03刀柄长可以用处大力,修大飞机比如600或者700特别好用,02手感好,修450以及500很舒服,纯属个人感觉,基本有这两把,什么飞机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C:
03的 你吸的住吗?

我买的吸不住  头朝下 就掉下来 郁闷死了

网友D:
这种螺丝刀很扯蛋,居然买不到刀头,拧圆了哟 再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T 0003 也是外置刀头吧
我用的是02,感觉不错。

03可以把刀头放到手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的没有单支的好用

是。不过我是考虑到外场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吸不住  头朝下 就掉下来 郁闷死了

刀头不是吸的。卡口里有个弹簧,是靠弹簧夹住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螺丝刀很扯蛋,居然买不到刀头,拧圆了哟 再买一套?

 说的也是。只能找副厂刀头了

网友:
LZ找找看是否还能买到老款的不换刀头的YT螺丝刀, 个人使用经验老款的刀头质量比新款的要好一点,看看我这些老款的,2007年买的, 到现在都4年多了,装拆过十几台机, 包括日系的和YT的, 除了十字螺丝刀不能用于Hirobo的十字螺丝外,其他的都不错用, 而且你看看内六角刀头, 几乎没有磨损的。基本达到KYOSHO套装螺丝刀的性能, 但是Kyosho套装要350美元一套。YT工具还是做的不错的, 至少性价比很高。

不换刀头比较方便,螺丝刀你要买两套, 拆横轴必须的。 YT的老款螺丝刀比Hirobo新款的螺丝刀都要好, Hirobo新款的现在都是中 国造,刀头很软,以前日本造的经典货现在大陆好像还有(是商家说的,真假未知),但是我这里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看来工具还得买国货哈

楼主:
ls的ls,等我弄烂这一副就买一套试试

网友:
LZ 还是买了这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