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角磨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

楼主(2011-03-31):
用角磨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一定要上护罩!
今天因为护罩档住了工件没办法磨,我就把护罩拆了,结果杯具就发生了。。。。
还算幸运!只是手肿了!大家以后一定要切记呀!

网友:
都还好, 我家上面有个工厂,角磨机砂轮爆了,把使用者的肚子划开,最后抢救无效,
最恼火的还是死者还是个实习的!还没毕业,老板赔了20多万就不管了

网友:
安全永远排第一

网友:
这么小的口子,是袖珍砂轮片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说实话,被角磨伤着这样,只能说伤的不重!

网友:
用这玩意真的要当心啊,去年我也出过一回事故。上的薄的切割片 去掉罩子切东西, 结果蹦掉了,一块碎片飞到下巴这里 一条口子缝了14针,还好运气好,要是位置低一点,颈动脉这里估计就玩完了。。。

网友:
用角磨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啊

我一朋友前年用瓷砖切割机帮人割电木板,右手握,左手还去按,脚下一滑,手落刀进,指头瞬间分家

是他不听我的话,我垫板都拖过来了,他不用,就随便拿根棍垫下面,一只脚踩板,一只脚踩地,前腿弓,后腿蹬,一手握,一手按,想想这架势就怕,现在那台云石机在我这,我是看见它就发怵

切记,干活要稳,出事往往在不经意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白

等版主加精时

网友:
38怎么说你呢,都老模友了还犯这错误

网友:
对38表示亲切的慰问,以后干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好好休息一下啊。

网友:
大多事故都是没有合适的工具,临时代用造成的,大家自制的工具在使用中隐患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多多注意安全!

网友:
有一天拍档上午用完角磨没有打下开关,直接拔插头,下午回来一插插头,角磨机从桌上一下掉到地上,砂轮片全碎了。吓死人。使用电动工具,真的要小心!

网友:
38  这个就算运气吧,我看到农民工用半片工作,状态还好

网友:
角磨机用处最大也最危险,排第一位的当属木工锯片,一旦碰到钉子或木节那是十分危险的,其次是砂轮割片,用力不当或扭曲容易破碎飞片,然后是钢丝碗刷除锈,钢丝飞到肉里3mm深是常有的事,用割瓷砖的金刚砂切割片相对好一些,用百叶轮羊毛毡抛光轮比较安全。我每次用时首先要戴好防护眼镜,没有眼镜绝不开机,其次要全神贯注决不能分心,一秒钟的疏忽可能要后悔一辈子。把弦绷紧了胆大再心细就可应用自如了。

网友:
我的那个也角磨已经费了,只剩下电机部分了,头那块碎了。还好当时没有伤到自己,旁边的热水瓶打碎了。以后再也不用这东西了。

网友:
用酒冲洗下消毒杀菌,喝肚子里也顶用。

网友:
我也叫它咬过 到现在手掌虎口处还有两道疤痕  好在伤的不深  瞪大 集中精力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砂轮粘合剂有毒性,被磨过的伤口比普通伤口难愈合。
砂轮质量差别很大,特别是薄片性的砂轮,买了后,丢地上一片试试质量,一般应该是摔不裂的,如果能摔成几块的,问题很大。
以前厂子里进过一批质量不过关的角磨机用砂轮片,发生过破碎飞出事故。
后机罩一定不要拆,一是护手,最重要的其实是保护磨屑和破碎飞出时是往前飞出,不会飞出使用者身上。

网友:
去年9月5号用角磨装锯片刀切割铝合金破口套,弹起割断左手中指第一节,仅有一段指甲连着,心有余悸。

网友:
搞这行业都是家常便饭的啦

网友:
“痛不?”

“痛!”

“下次记住了!”

网友:
 八哥 又见红了   又破处拉

网友:
38兄你那口算是小儿科了,我也是被角磨机给削的,也没放护罩。结果砂轮暴了,把手臂给削了个口,也算好吧,只把皮肤给完全切开了,没伤肌肉。逢了三针

网友:
角磨伤这么一下,等同于被重机枪擦破点皮,大幸运了!以后都注意,谢谢LZ提醒。

网友:
偶像

还是使用称手的兵器,手锯吧
小弟用角磨机修整10X10的车刀,过程紧张得要死,确实是可怕的东西

网友:
我在工厂时被割过,名副其实的“被割”,因为当时是厂里的东西,没有护罩我也没办法,活还是要干的,正在倒氧割下的板料,左手定毛坯右手拿砂轮一不留神,0。几秒的时间在左手中指上留下差不多到骨头的口子,血当时就射出来,估计是割到血管了,压住几分钟放开又流,后来用绳子绑住手指才止住,这个伤确实不好愈合,觉得是砂轮太粗了把肉都带走了导致的,不象刀割的那样,同利刀割的比钝刀割的容易好是一个道理的,另外这东西用木工锯片时比用砂轮片是危险N倍,我这有个人用没防护罩的装锯片来割木头,工作服的衣脚卷进去,角磨机卷了回来,差点把手臂锯断,幸好砂轮机的插头被拉掉,也是一瞬间时间,要是插头没掉后果自己想吧

网友:
唉   小心了

网友:
见过有用切割机磨铁棒的吗!!原先我公司有个人就这么干过!当时教他不要这么干或者姿势改一下,可是当耳旁风了,过没一会就出事了!手指差点断了(用力磨时间长了手一滑手握着铁棒就往锯片上安!)以后他是在也不感这么干了!在以后看他干活指点他冲床车床铁床折弯机剪机等都用心学习!
前人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网友:
自从有一次用角磨机打滑差点误伤自己后,每次用角磨机时总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
运气好  , 消灾消灾, 还好老天保佑

网友:
眼角缝过4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