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物理怎么跟现实不一样的

楼主(2011-03-31):
打印机打不出墨了,检查发现墨水胶瓶放在正常高度时墨水跟本不能供到墨盒的入口处,拔下四条管子,不管怎么伸张或升降管子,管子的液面都会低于胶瓶液面1.5至2厘米左右,中学老师不是说连通器内的液面高度一样的吗?检查过管内没有气泡,且按理说有气泡的话管内的液面应高于瓶内液面才对,升降管子时发现墨水在管内流动顺畅,没有堵塞,这就怪了。

网友:
连供上面的空腔是有负压的

网友:
没有玩过虹吸么?没有弄过虹吸么?农村的公用水池都是虹吸的

网友:
记得有人想用虹吸来做永动机

虹吸做用,把水吸起来,放到高处,再从高处流下,驱动发电机。

网友:
瓶内液面上会有负压。。

网友:
第一是明显的看到管内有空气,第二是墨水瓶你有没有记得开个小孔?

网友:
在墨瓶顶打个洞试试

楼主:
虹吸我知道,不是虹吸,也确定管内没气泡。我把那些塞子全拨掉还是一样。瓶内有负压可能是真的,但哪来的负压呢?不敢在上面打洞,也不知道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这样的,打了洞后说不准就废了。

网友:
这个叫恒压式供墨系统,墨盒里面有两个腔室,里面不是大气压所以液面高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LZ卖手机同修手机的哦!! !!

楼主:
12楼毛豆说得对,仔细分析了那个墨水胶瓶的结构,设计得比较巧妙,可以自动控制输出液面高度的,怪不得那个注墨孔注墨后即使不塞上盖子墨水也不会流出来的。这么说供液没问题。

网友:
LZ物理没学好

网友:
记得有人想用虹吸来做永动机

虹吸做用,把水吸起来,放到高处,再从高处流下,驱动发电机。
你说的是浙江安吉的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打印机的打印头想让你打就让你打,如果你不是原厂墨合时不想让你打,就显示故障。

网友:
这个还与分子作用力有关的。

网友:
怪不得那个注墨孔注墨后即使不塞上盖子墨水也不会流出来的。这么说供液没问题。

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你还不知道么? 墨水都无法流出来.拔掉盖子和盖上盖子有区别么?

楼主:
楼上说得有理,墨水倒不出来就应该想到它里面有这么个特殊装置,我这人比较懒,机器不出问题就没有动力让我去关注它

网友:
因为墨合及电路板有计数电路,不让你用就不出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