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在凤凰3.0r里新建了遥控器,也训练过了,但 ...
请教一下,我在凤凰3.0r里新建了遥控器,也训练过了,但是遥控不听指挥?

楼主(2011-03-31):
它的运动方向和我的操作不一样啊,比如我往上拨一个摇杆,屏幕里的两个摇杆没有规律的乱动。。。

网友A:
遥控器频率设置成PPM

楼主:
我是的控是DSX9,刚才删除了以前建立的模型,不知怎的就好了。。。】
但现在又有新问题。
我是左边油门,右边副翼。但是我推油门时模拟器里显示的是右边摇杆动,这个该怎样设置啊?

网友B:
控里面的伺服器设成normal

网友C:
凤凰里面显示的控,好像就是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尾舵的,不知道这叫什么手,反正控是对的,我就根本不开那个控的显示。另外你们用真控的,要在里面新建一个空白的模型专门供凤凰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