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ACI2.0自动返航OSD谍照终于现身!(无码)

楼主(2011-03-31):
 2.0版的,组合式结构,更紧凑哦~~
1。0的分开的,占地面积太大

废话少说

上图,揭示真相~

OSD主板特写

OSD主板特写

平衡仪特写

平衡仪特写

平衡仪背面

平衡仪背面

组合好以后

组合好以后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

5A+2A开关电源模块

5A+2A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继续发图

232接口,用于OSD软件配置

232接口,用于OSD软件配置

电流板,最大50A

电流板,最大50A

电流板特写

电流板特写

集体照

集体照

系统连接

系统连接

特写

特写

楼主:
再来点界面的~~

主菜单界面

主菜单界面

显示配置界面,不想要的信息可以关掉

显示配置界面,不想要的信息可以关掉

显示位置界面,可以调整显示位置

显示位置界面,可以调整显示位置

电池容量配置界面,设定动力电池大小

电池容量配置界面,设定动力电池大小

RSSI配置界面,设定RSSI电压最大最小值

RSSI配置界面,设定RSSI电压最大最小值

GPS热启动,还有冷启动的

GPS热启动,还有冷启动的

自动返航配置界面,设定自动返航参数

自动返航配置界面,设定自动返航参数

自动返航全信息界面

自动返航全信息界面

手动下全信息界面

手动下全信息界面

网友:
很关心价格:)

楼主:
字模编辑下 载软件~~~

找到了设备

找到了设备

从OSD上读取内容

从OSD上读取内容

网友A:
板子不好看,界面很好看,打算搞地面站加天线追踪吧?

楼主:
 还有两个个OSD和平衡仪的配置软件,编写ing....

VC功夫不深,还要边学边写,麻烦死了哟

用软件配置来得快,简单易懂,只需要用串口线连接电脑即可

不用软件用按钮的话,学起来麻烦

还有说明书要写,剩下的工作量好大啊

网友:
好复杂...好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好看,界面很好看,打算搞地面站加天线追踪吧?

 板子要做得小,东西又这么多,还要考虑接插件耐用,只好牺牲美观啦
本来打算像其他OSD用立式插口的,后来考虑要反复拔插,还是决定用这种
首先不会插反,其次反复拔插不容易弄坏,而且比较紧,不会用用的自己掉了
地面站功能以后再增加啦,现在搞不赢了
坐标数据通过数据接口输出了的,到时候加个很小的数传板,就可以用图传的音频通道把坐标传到地面站了
要进一步做的事还多,准备在2.1版上增加战斗机界面,两种界面可以自己选

网友B:
板子四面接线,在飞机里不好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四面接线,在飞机里不好放呀

应该没问题吧?有7厘米的宽度就够了,反正天行者是放得下的
实在不行,背在飞机背上,外置式

网友:
楼主也是牛A和牛C之间的人啊
强大!剩下的就是关注价格了 啥时候正式发售

网友C:
强烈建议姿态模块独立,否则大大受限 , 板子换个颜色好看很多,黑色的 深蓝色的都很帅

网友:
要像XA 四轴飞控那种 独立的姿态模块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姿态模块独立,否则大大受限 , 板子换个颜色好看很多,黑色的 深蓝色的都很帅

独立的有啊,1.0版的就是,OSD和平衡仪分开的,中间用线连接
不过那样连线会乱一点,所以才搞了这个2.0的

网友:
楼主真的搞成了啊 恭喜啊!

网友D:
搞完了啊? 打算卖几钱? 生在天C做开源不现实,嘿嘿
不过从研发走到批量还有很多麻烦。。。

网友:
有数传的话OSD基本没意义,大不了地面合成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错~~也关心一下价格~~

楼主:
整了个淘宝店铺,还没弄过店铺,好多东西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完了啊? 打算卖几钱? 生在天C做开源不现实,嘿嘿
不过从研发走到批量还有很多麻烦。。。

哈哈,开源有什么不可以,但起码至少要把研发成本收回了才能开源吧
我可是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在搞哦
先收回成本,然后研发4轴航拍用的

网友:
顶一个,同样关心价格
平民的东西应该平民化嘛

网友E:
 复杂程度和老鹰树有的一拼,有钱玩FPV的人都是有钱没时间的那种,所以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杂程度和老鹰树有的一拼,有钱玩FPV的人都是有钱没时间的那种,所以市场。。。。

 很复杂吗?
那我搞个软件辅助设置~~可以自己单独设置,实现性能最佳化
也可以按一个键就采用推荐设置,性能不最优,但安全
这样总可以了吧

网友F:
东西不错,我给你个建议:把你的插头换成WAFER插头,比如这样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6544068
插头一定要专业!古代的接插件一定不要用了!

网友G:
那么好的东西尽然只看不顶,,那些人太没礼貌了。。。顶下LZ支持LZ。。。同样期待价钱。。透露一下嘛。。。或者开个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东西不错,我给你个建议:把你的插头换成WAFER插头,比如这样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6544068
插头一定要专业!古代的接插件一定不要用了!

 你链接的这种我最早用的就是,尺寸倒是很小
但问题很大啊,很不耐用,线容易断,不耐拔插
最后还是改成这种传统的了
你说的这种设计就是用于不经常拔插的条件下的
经常拔插可靠性会变差
飞控这东西,可靠性相当的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好的东西尽然只看不顶,,那些人太没礼貌了。。。顶下LZ支持LZ。。。同样期待价钱。。透露一下嘛。。。或者开个群。。。

好建议!已经开了个群~~~尽管目前还没正式发售
群号我PM给你,有什么好建议想法或要求,都可以给我提出来哦

网友:
插头还是古代的好用,买过云雀OSD,小插头那叫一个晕啊

网友:
LZ群号多少,加我

网友:
支持楼主,关心价格 LZ群号多少,加我

网友:
东西好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