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改 无刷电机

楼主(2011-03-31):
这个还处于验证阶段,步进电机的结构其实好无刷电机十分相似,定子机构差不多,不同的是转子部分,步进电机的转子是铁齿,而无刷的是极性交错的磁铁,如果把步进电机的转子改成强磁铁,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
8个级不好改,经典无刷电机是3相的啊,除非你改非主流无刷电机,我不懂不懂。

网友:
绕线不一样的啊!
要是定子极数一样的话,可以从新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个级不好改,经典无刷电机是3相的啊,除非你改非主流无刷电机,我不懂不懂。

那楼主就拆个三相步进的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
用小型电风扇可以改吗?

网友B:
对了楼上的!!我没记错的话步电机可以当发电机用的!!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卖的没把我笑死!真是行行出状元

楼主:
电机都能当发电机,无刷也可以,只要你给整流好就可以了,步进电机要选三相的改,这样才能和无刷一样,我的图片里举例的就是3相的,定子的线要做些小小的改动。

网友:
我直接用电动车控制器驱动三相步进电机,可以转动。只是转速低,扭力小。因为是110的步进,而控制器输出电压只有48V,打算改下控制器电压、电流。另外把步进转子和定子的齿车掉,粘上磁铁,估计速度和力量可以上去

网友:
步进电机 有电刷吗

网友:
定子线圈一点没动,可以当做步进驱动,能转

网友:
步进没电刷,所以才能当做无刷用

网友:
步进电机的定子也要改成无刷电机的结构才行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无刷电机的一种。  有兴趣的搜索一下办公家用设备里常见的“同步电机”,其实就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齿槽结构, 和一般说的无刷电机的差别就是分辨率大很多而已。 驱动无刷电机的驱动器,也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反过来也一样,就是转速变了而已。 步进电机都是圆盘形的磁片,无刷电机小的是圆筒形的磁钢,大的是胶粘的弧形磁钢。
没什么好改的,不伦不类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步进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啊,还改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上的!!我没记错的话步电机可以当发电机用的!!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卖的没把我笑死!真是行行出状元
确实可以做发电机,但是拿来做发电机卖钱才听说过,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楼和我的想法一样,步进电机的速度低,可能是无刷电机包含步进电机吧,呵呵,反正我的意思是把步进改成力量大,速度快。

网友:
步进电机定子是带齿的,齿是与转子相对应的,定子的齿不去掉,磁隙太宽转子的转数就不会太高。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有个小车 座子正好是86的  我准备用86的电机定子,之后在小车的主轴上弄个转子上面贴上强磁,做无刷动力轴。

网友D:
很小的车床. 想看看改的结果.

网友C:
小车床用无刷估计比较合适,不占地方

网友E:
真能折腾

网友F:
想法不错 LZ改一个试试

网友G:
呵呵 谁有出让一个坏86电机,做试验?

网友H:
都是同步电机,但磁偏角太小,同样的驱动频率的驱动器,转速会慢得多。估计可行的办法是改转子了。

网友G:
是的转子直接DIY在小车床的主轴上。

网友I:
本轩兄弟是不是觉得原来的定子不够长啊,找个加长的86定子,增加力矩吗

网友G:
 不美观 主轴箱是85MM

网友J:
个人认为 基本上无戏
结构上不同,要动结构

网友K:
good
今天看了这本书《新理财教室:知名理财师为你量身定制理财新方案》,感觉很有水准你也来看看吧
地址是:
http://www.ziimaa.com/SecContent-18410-newton_liu.html

网友L:
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5%B4%B2%B8%C4%D4%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