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1-03-31):
请教各位
步进电机标的是什么意思
先谢了!

网友:
2相步进,1.8度,2.1v ,3a
电机不错
产地 泰国

楼主:
谢谢沙发的
能和57电机(2a    4.6v      50rpm    1.8度)混用在同一驱动板(驱动57电机正常)上吗

网友:
23是NEMA标准,56mm边长的,和国内老的标准57的基本通用
图中2极的56电机,相电流3A的是一种适合高转速的型号,如果你想要它足扭矩输出,那驱动器就得给它3A。
忘记电压的数据,现代驱动器都是恒流驱动器,电压的大小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谢谢    op124
有点认识了

网友:
泰国货说不定还比不上山寨的呢

楼主: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