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主轴最低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电主轴最低转速能到多少呢??可以实现0-最高转速无级调速?、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电主轴的吧,一般都是有个最佳工作转速段,高速的调到低速时就没劲头了,非要用时,一般是选N倍于实用功率的

网友:
可以说不可能吧!!

网友:
一般带C轴的电主轴可以宽幅调速
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
额定转速以下是恒扭力
低速最大扭力不超过额定扭力的120%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做个可调速的转子台,想用电主轴来做,但需要无极从低速调到最大,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网友:
电主轴感觉很难维持很低的转速。可能需要用皮带或齿轮变速的方式来实现低转速启动

网友A:
电主轴好像能做到0.3rpm
编码器和驱动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好像能做到0.3rpm
编码器和驱动很贵

 不好意思,我的思维局限在了DIY的范畴里了。只想到了雕刻机用的电主轴,没考虑到这些工业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