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十字盘螺丝断了,怎么办?十字盘水平后,飞机左翼该 ...
450 十字盘螺丝断了,怎么办?十字盘水平后,飞机左翼该怎么调呢?

楼主(2011-04-01):
450,前前后后连买带装快一个月了,今天终于试飞,2分钟后降落时控制不好,接近地面时打断了大桨,回来发现 主轴、横轴也不行了,真脆弱~
修机的时候 弄断了十字盘的
舵机
球头,断在十字盘螺丝孔里了,这十字盘还有救吗?
换了个十字盘,继续调试、发现十字盘水平,飞机就左偏,这该怎么调呢?

网友A:
呵呵,和我一样。我今天已经断了两副大将了。。尾也弯曲变型了.舵机也坏了两个。这下要大修了。

网友B:
斜盘不一定要非常水平…看实际情况,可以右倾一丁点

网友C:
记住很重要的一点,起飞时左飘是正常的,因为尾旋翼在往右吹风呢,呵呵,起飞时要给点舵,多少就要自己多摸索了,起飞后还是偏的话,一个是手法熟练程度,另一个要看机子的重心,以上两个都做好了还偏,可以在控的面板上微调一点,十字盘最好是调水平了。

网友D:
 调得很平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