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遥控折腾晕了

楼主(2011-04-01):
手头有两个控,三个接收机。天6A72M配一个原装接收机﹑一个日冠二次变频,futaba6exHP72M改了飞梦2.4G,搭配飞梦的6通接收。因为常飞五架飞机,希望设置都能相同,避免换机器出现事故。两架固定翼都用日冠,一个FY90Q的四轴用天6原装接收,该飞控会导致失控保护失效,X450和X650共用飞梦的接收,这里出了点问题,6ex控里的失控保护设置是不是没有用处了?我理解它的设置是针对146IP,当对频时自动将失控时油门告诉接收机。而飞梦的失控保护是直接手动设置到接收机,我接上固定翼设置了30%失控油门。X450固件里的参数设置里我选择了油门反向,那么接飞梦接收时,失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70%油门了??好晕。。。

网友:
JJ太多 忙不过来了吧

网友:
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
6EX的失控保护只有在PCM发射模式下才有用,PPM模式下是无效的。而飞梦2.4G只有在PPM模式下才能用,所以互不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那我的理解是对了,中午验证了,X450里油门反向后,失控保护也相当于反了

网友:
我只有1个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