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的一个晚上,杯具、杯具。。。。。。

楼主(2011-04-01):
晚上闲来无事把恒龙控的天线往里面改了改,免得携带不方便,改好安装的时候发现固定螺丝的塑料柱七个中有四个是坏的(不是我搞坏的,可能是厂家安装后就裂开坏了,如果不自己拆开的话是发现不了的),没办法只好把塑料柱磨掉,用AB胶粘结螺母,这个过程中出现杯具了,一不小心把一个电容的引脚搞断了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这真是天作有雨,人作有杯具。。。。。

网友:
什么电容,大众产品电子城都能买到

网友:
有参数才好买

网友:
断了可以再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闲来无事把恒龙控的天线往里面改了改,免得携带不方便,改好安装的时候发现固定螺丝的塑料柱七个中有四个是坏的(不是我搞坏的,可能是厂家安装后就裂开坏了,如果不自己拆开的话是发现不了的),没办法只好把塑 ...

有引脚的电容一般都是电解电容或者瓷片电容。
圆柱形的是电解电容,容量很多种,控里面用的可能是耐压16V的,容量没关系,一般都是滤波的大点没啥,只要能塞下。
圆片形的是瓷片电容,常见的是103、104,电子市场都很好买到的。
你最好把电容的照片上一个,有字的哦!

网友:
有些电容到破的电路板上拆吧,挺多的,只要型号对上就OK了

楼主:
有懂电子的模友给看看。。。

昨天说到把大脚控上的电容搞坏了,今天又看了看,感觉又不像是电容,原因有二,第一,电容上一般标有容量,这个没有容量标识,而是标有ZTA/8。00MT。第二,在线路板上标有原件字母,其它的标有R(电阻),标有C(电容),这个标了个Y1。请坛里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市面上可不可以买得到。谢谢。

黄色的元件即为搞坏的东东

黄色的元件即为搞坏的东东

黄色的为该元件

黄色的为该元件

网友A:
哥这个不是电容,是8M的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一般电子市场有卖,但外形有可能不一样,个人建议换成铁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这个不是电容,是8M的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一般电子市场有卖,但外形有可能不一样,个人建议换成铁壳的.

呵呵!
就是个陶瓷晶振,这东西还是很好找到的。好像旧鼠标里见过,你可以找找看。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的各位了,终于知道那是个晶振了,我去市场看看有没有卖。

网友:
塑料柱可以点一些502胶就行了,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