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控2402的那点事儿

楼主(2011-04-01):
首先说明,我是新手,有说得小白的地方老鸟请指正一个2402的控(2手的),改成左手油门美国手,设置成MOD2模式,操作时发现右手的副翼和升降互换了,左右摆动旋钮桨是前后倾,也就是本来应该侧飞变前进后退了,前后摆动旋钮时螺旋桨成左右倾,这个是正确的吗?拆开遥控发现里面插头没插错啊(出厂有油性笔的记号,看线的长短也看得出来),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有问题啊?
还有,先开遥控再开飞机对码不能成功,要在飞机打开电源后再开遥控才能对码,再断开飞机电源再接上电又可以对码了,奇怪,飞机是CB100,如果是理解错了请不要笑新手,多谢解惑

楼主:
别光笑啊

网友:
接收插头换了吧?线都接在接收上,都那么长,你咋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