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UNA6出故障了

楼主(2011-04-01):
刚买的UNA6,充了不过6块电池。今天插上就滴滴一直响,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拔了也响,最右边一直显示1.5V,然后一直闪。。。。
在线等
--------
4月4日
首先找淘宝卖家,意料之中说是电源的问题。
索性自己按论坛上的电话找到李客服后又转到工程师那,都没有推脱责任,让我稍感意外,而且答应维修或调换,这点让我很欣慰。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电池,这个不一定是A6的问题

楼主:
拔了电,不接电池,直接通电A6,一样一直响,最后一组数字一直闪,开始时0V,然后一直变换...
UNA6的售后怎么联系?

网友A:
在那买的跟谁联系,A6售后做的还不错的

楼主:
郁闷,多次拔插电源,然后晃了晃A6,掰了掰自己做的开关电源-》A6的线,再通电居然不响了,正在充。
奇怪,知道上不了8A,一半都是晚上回家充,从来都是用1A充。。。。难道是电源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买的跟谁联系,A6售后做的还不错的

楼主:
救命!今天又这样了!郁闷,UNA6客服在哪?

楼主:
貌似把电池插在A6上,然后接通电源就不会滴滴一直响,就可以充电,否则就无法充电。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啊,现在又好了。
昨天接上的时候就滴滴响,怎么搞都不行,最后我接上一块电池然后再接电源突然不响了,拔下电池再式目前都正常。。。真是奇怪。碰到这种问题投诉都不好说发生了什么。

网友:
lz,你可能是误进入mode 4了
这是电压校准用的

楼主:
不是,是MODE 1
即便是MODE 4 也应该在我通电,接好电池开始充的时候提示。
现在是接电就滴滴的响,偶尔不响可以充电,充一半就又开始了。

网友(2011-06-18):
UNA6问题暂时解决了

问题暂时解决了,今天是2010年6月18日,天气燥热,蚊虫较多,有风梅雨时节,脏东西特多,我估计是哪个部分受潮,或者是蚊虫等小虫子钻进去了,于是拿起吹风机进行烘干,结果奇迹般得好了。太开心了。!

网友:
用X6不用电吹风的飘过,神器果然是不同凡响

网友:
我的A6也出现过一次电压乱闪的问题,插拔几次电源都不行。
停几分钟再上电就好了,后来就没有出现过,挺奇怪的。

网友:
A6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