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下拉角

楼主(2011-04-01):
电机
的下拉角2-3度,是相对飞机的哪条线而言?是水平尾翼吗?顶风时,加油门就抬头往上,咋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下拉貌似是为了不让飞机加油就抬头,抬头的话,就是升降舵的事了,右拉是为了不让飞机反扭,若说得不对,楼下更正

网友B:
右拉是为了不让飞机反扭
正解,如同船船

楼主:
电机的下拉角2-3度,是相对飞机的哪条线而言?是水平尾翼吗
电机的下拉角2-3度,是相对飞机的哪条线而言?是水平尾翼吗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D3%D2%C0%AD
参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平尾的安装角是0度,平行于机身轴线。可拉一长细线平行掠过平尾到鸡头作为参照,电机轴插上一根内径=轴径的碳杆。

楼主:
5IMX是个好坛子,好人也多。调下拉终于有依据了,再次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