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尾轴有很大的送框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4-01):
用手向外拉或向里推尾桨夹,能看到尾轴皮带处横移1.5毫米左右,手掰一片尾桨页,能把尾桨页掰到头,摆臂拉直,再稍使劲,摆臂接头会向轴方向移动,造成锁死,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不敢飞!!!怕飞行时尾桨锁死造成高速自旋炸机!帮我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A:
没问题,我的450也是这样照常飞。

网友B:
当然有问题的。拆掉检查所有的轴承,虚位大的换掉,注意各处与轴承接触的地方,不要影响顺滑。特别是尾中联

网友C:
嘿嘿,我的450C以前也是这样,换了冰人一体尾波一劳永逸。

网友:
最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