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四轴该用什么控?

楼主(2011-04-01):
刚才带着X450和改装了飞梦2.4G的futaba6ex,FY90Q四轴接天6A72M。发现这俩都不稳定~
改装飞梦后的futaba,在高度较低时还算不错,高度上了30米就会偶尔出现猛爆油门,不知道是信号跳动还是间歇失控(失控保护设置貌似设反掉了),昨天接电脑时看到响应是20ms,调整行程的时候能看到微小的跳动。原装146IP肉眼看不到跳动。
再说说天6A吧,因为油门调整不像6EX那么顺滑,所以飞起来难以做到同样的稳定,偶尔也出现突然爆油门,不论高度。
飞固定翼的话根本察觉不到这些问题,四轴实在太灵敏了。
另外,XA的四轴部件很多,需要的通道也多,莫非只好上10C了?

网友:
这个各自喜欢啦。
10C 很好,很强大
TDF 7 便宜也不错。

没有电子微调的遥控,我就不建议了。

网友:
dsx 7经济实惠,10c性价比高,14z,dsx 12米人的东西,evo 9 最适合abin。综上所述,买abin淘汰下来的10c

网友:
猛爆油门以前在我的450上也发生过,貌似是信号接收问题,周围4个电机产生的强大磁场干扰,就连电直的说明书也强烈建议用户将接收机远离电机,固定翼的接收机离电机远一些所以好得多,最明显是当450和遥控器水平位置的时候,被电机的磁场牢牢挡住,最不稳定,个人认为和控没什么关系,我就是将接收的天线装在一个电线管里,缠绕一圈,问题解决,再没发生过失控

网友:
我用天地飞6A也是会有油门暴增的情况,不管是MK还是x450的平台,都是一样,曾经用示波器监视过接收机的信号,遥控器与接收机放置在特定距离,特定角度的时候,接收机脉宽会变的混乱,导致失控。

网友:
我的老天六飞固定翼也会失控

网友:
准备用天七控!

网友:
用10c TM10+frsky TFR8S,目前还没遇到失控的情况。2.4G接收的天线,以水平十字的方式别在机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