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

楼主(2011-04-01):
从450以来,一直很支持山寨事业。425后也一样。山寨的配件都买了。就轴类还没用。可是这说是不会空中扫齿的大齿。。。。差点害我赔几百块。。。。毕竟左425山寨的好像只有一家啊。。。。。。好在降落及时。上图!!!

网友:
楼主那家买的,是不是你飞得太暴力了

网友:
我的换上去,感觉振动大,所以还是用原厂的。

楼主:
回楼上。震动大的原因是那个齿做出来不平的。你看看就知道了。我看到来说。出这山寨齿的都是一个生产商来的。

楼主:
 就我那点能耐。。。。。。应该不会太暴力吧。。。。。。。。。。。。

网友:
呵呵 我都飞融化2个了 。。。。。。飞着飞着 齿轮融化了

楼主:
是啊。我看着都像是融化。。。。还是原装的好点。。。。我想支持这副厂的东西啊。。。。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着都像是融化。。。。还是原装的好点。。。。我想支持这副厂的东西啊。。。。唉。。。。。。。。。。

呵呵  我花了点钱 去检测了原厂的材料   开了个注塑模具  呵呵 很快你就能用上和原厂一样的副厂齿轮了

网友:
换机拉  呢只也 就是耿的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话换咩机好~~~500又贵

网友:
..........手上屯了两个还没用,看了怕怕;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话换咩机好~~~500又贵

M3D 拉。。。。。。。。。。。。。。。。

网友:
因为熄火降落练的好,所以没有因此而炸机.

网友:
应该不是齿轮强度不够扫齿的,425飞行时尾铜齿及单向齿的温度很高(原因至今未想明白),导致主朔料齿轮受热后变软强度下降扫齿。

另很多贴子反映单向齿开裂可能也和温度有关,单向轴承和单向齿轮受热后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齿轮开裂。

网友:
高温下单向轴轴承也容易损坏的,偏磨损坏的可能性没高温损坏的可能性大,主要是温度,温度高了轴承润滑脂容易失效(至少寿命降低),一旦润滑不良,轴承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C:
lz试着给大齿和铜齿齿面加点润滑油,对塑料安全的那种,应该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试着给大齿和铜齿齿面加点润滑油,对塑料安全的那种,应该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请问用凡士林可以吗?另觉得单向齿的温升可能是电机坐温度通过单向轴传导过来的,再加上齿轮摩擦热量,温度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花了点钱 去检测了原厂的材料   开了个注塑模具  呵呵 很快你就能用上和原厂一样的副厂齿轮了
要就检测logo的

楼主:
所以还是用原厂的算了。这样算起来。好像是yt500玩的成本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