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了x650

楼主(2011-04-01):
最近如入了碳纤X650,但是一直在调试,所以一直没上来跟大家分享。之前只玩过X600d 和固定翼
入X650时,用几天晚上零零星星的时间拼起。在拼之前先把固件升1.30了 。拼好电脑调式……又是一晚上才好,第二天中午在家小试牛刀,进过微调终于好了!X650还挺稳,比600稳的多了,给力!周五时把天地飞9的天线弄坏一节 ,二十多大米!!!周六实在想飞,拿着650去外面飞了!结果飞远些就失控了!第一次炸,没事!在飞!(x650太稳了,我感觉容易就尽情飞了)结果2M高7M远失控!摔了脚架,碳脚架一个45大米!!一架要四个!我摔了两!90大米啊!! ,如果我修好天线就不会了!!!31号买的脚架来了,天线也是,一晚上的努力,顺便把所有螺丝都上螺丝胶(发现飞的时候掉了两个螺丝)怕啊! 1号在家里试下(刚才),x650就是爽啊!
顺便給XAIRCRAFT一个建议:x650的尼龙螺丝不给力啊!坏了1个,有一个也快了(那个上面旋的地方和螺丝脱开)脚架感觉那样固定,容易坏,
再出去飞我一定要加个珍珠棉在起落架了。最近没空传视频拍照片,清明看有空不。

网友:
在附送包里面 ,有备用的一些螺丝。

刚刚开始练习,可以购买玻纤脚架。 廉价

网友:
說得很實在···不浮誇··很積極···

一切都在改進····

也需你們這樣中肯的客戶多提建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
发射机那条天线断了一节也不可能7米就失控吧?你接收机的天线是怎么放的?

网友A:
XA的F1212对接收机要求很高,一般的国产接收机例如飞梦2.4G,我的看记心录已经丢帧过W了~!但是也有飞梦使用者丢帧才一二次!
铝件都不给力,我的已经很多滑丝了,所以,我用3M的钻头扩大,再用3MM的长螺丝加螺帽去锁~!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A的F1212对接收机要求很高,一般的国产接收机例如飞梦2.4G,我的看记心录已经丢帧过W了~!但是也有飞梦使用者丢帧才一二次!
铝件都不给力,我的已经很多滑丝了,所以,我用3M的钻头扩大,再用3MM的长螺丝加螺帽去 ...

不是我们的飞控对遥控器要求高。是飞行安全对遥控器要求高。 :)
可以连接上电脑看下丢帧记录。,FC1212-S飞控支持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