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可以用FY-20A外加gopro实现目视直录航拍吗 ...
Futaba 6EXHP可以用FY-20A外加gopro实现目视直录航拍吗?标题超长

楼主(2011-04-01):
RT, 控是直升机版的72MHZ,接受机是146ip 6通道的。载机准备用天行者1680不打算开副翼(可以节省一个通道作别的用)。就是不知道这个控能不能实现FY-20A的3种控制模式切换(飞宇网站上介绍的是用接受机的一个空闲通道实现没有详细说明)? 如果可以的话这样的设备搭配有哪些地方不合理的或者有更好的建议烦请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A:
确认下有没有三段开关,或者旋钮开关,如果有就可以

网友B:
木有三段开关
6ex有些控距离很短,400米左右

楼主:
LS的同学谢谢提醒 不过我说了 我是玩目视航拍,400米足够了,再远我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就飞丢了 呵呵

网友C:
其实6ex是有三段开关的,就是那个写着TH.HOLD的那开关,可能要改成固定翼模式才能使用,而且开关要换成三段的那种,个人观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正有这需求啊,我的6EXHP上面hold是两段啊,是不是只需换个开关?那线怎么办?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只换个3段开关就OK了的。我现在正在改改好了发帖。昨晚已经成功把我的6EXHP改成AP了 我的控是新版的改法和老版的有区别,在此多谢铜河模友的大力支持 现在正在改TH.HOLD的那开关,想把它换成电位器实现比例控制 不过碰到点问题正在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6EXHP改AP成功并且第六通道成功改成比例控制通道 看来我不用换控了

网友E:
不接通道开关 默认就是自动平衡模式

网友F:
我的6EXHP是直接更换主控芯片和教练开关整成了6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