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为一科研单位造十万元左右的FPV、航拍设备,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1-04-01):
出于玩而高于玩才好。正在为一科研单位造十万元左右的FPV航拍设备,请大家指导!
要求:
1、吊1.5KG以内单反。
2、自动导航,航线、悬停等。
3、远程控制快门、变焦等
3、为维护维修成本低。同时方案里也造了台激光切割机。

市区使用较多,因此:
1、短时航拍考虑四轴。此为重点,载机、飞控等请大家多指导。
2、长时航拍用动小飞艇。
3、远距离则类似使用天行者。

操控、维护、维修技能没有问题,见我历史帖。
正式帖,和愚人节无关。回帖的专业人士则是重点采购对象,配上切割机后指导的爱好者免费切割3套。

网友:
羡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飞艇吧。。简单的多。

网友:
你想用飞艇起码得12米的,要不小了一阵风来就吹跑了,12米上双发汽油机,可以轻松1---2小时的留空时间,有兴趣加我QQ:11208664,我告诉你哪搞。

网友:
有飞艇还搞什么四轴,除非地方太小耍不开

楼主:
飞艇充氢气危险不必,充氦气成本太高。

网友:
四轴航拍时,应该用不到什么自动驾驶仪之类的,因为飞行时间有限,我的设备能载1.3公斤摄像器材,但飞行时间只能8-10分钟,如果1公斤左右,也只飞十来分钟,单反最轻也要800克以上,这么短的时间,要自驾没干啥用。有gps定点足矣。

网友A:
直接260+DJI

网友(2011-10-23):
我恰巧也想开发一种这样的东西

我恰巧也想开发一种这样的东西,只是不懂,不知楼主是否咱们可以合作,共同研发。有意的话加qq:714121800

网友:
用6轴或是8轴

网友:
轴多会更耗电吧!!?

网友:
首先顶10楼

一般情况下

动态航拍这种配置用的较多: JR 260 + DJI ACE ONE(如果预算够多 还可以选进口飞控) +无敌兔 (好处是既可以静态有可以动态视频)

如果高空静态航拍   一般用 2米左右翼展的油机+ 60D以上配定焦头 就可以了(我看了测/绘/局的配置  就是这个配置) 飞控一般用UP30     但是这样预算稍微多一些   稳定    UP30现在价格在8W左右

恕我直言   天行者自己玩玩还行   用作“科研单位”的航拍  未免太业余了吧

不知道楼主说的十万    是4轴+飞艇+天行者+激光切割机=10万吗?  那这样预算差太多了  一台一般的激光切割都2W+了

如果是每样10W   那随便挑了  嘿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260+DJI

市区作业估计没人敢,敢的都是疯子,迟早出事。

网友:
定制8轴吧,  机型和 云台 如下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679

网友:
10万太少,搞一些业余的配件玩玩还行。 科学研究的单位你把预算提高10倍才有考虑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区作业估计没人敢,敢的都是疯子,迟早出事。

四轴一样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