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吸尘器进风管啸叫!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01):
仿坛里的高人做了个旋风集尘器,不用老是洗尘袋,进风管用的是洗衣机的出水管,现在吸起垃圾效果是还可以,就是会有很尖的啸叫声,让人受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哈哈  你用的是波纹管   这就是涡街流量计的原理  流速越大频率就高   你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听频率  就知道你管道里的气流速度了      是波纹造成的

网友:
进气管直径恰与共振频率相同,改一下管径就行。

网友:
管太小了,换条大点的

网友:
相当于喉咙,有气流就发声,不知道对不

网友:
哈哈,我才做了一个,也有啸叫,用的也是波纹管,想到可能是共振引起的,就用电工胶带在不同的地方缠了几个圈,吸头没装时啸叫就没有了,装上吸头后(直径有点小)啸叫又出现了,可能和管径也有关系,正想着去买个吸尘器的专用管试试看的。

网友:
正常,我的集尘器也叫,吸头不必换,换大管径就自动闭嘴了.

楼主:
管子短了就好点,一长就响得厉害,再大的管径不知道到哪里买!

楼主:
上个图大家出出主意!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粗制烂造!

旋风集尘器

旋风集尘器

换个角度看,上面的锥筒是个凉水杯

换个角度看,上面的锥筒是个凉水杯

热熔胶还是挺实惠的

热熔胶还是挺实惠的

垃圾全进了筒了!

垃圾全进了筒了!

网友:
出风管插入太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管子是吸尘器上的,没舍得截掉,露出太长又不稳,经常倒垃圾还是能用

楼主:
换了个粗的管子,厚的,塑胶制品店的波纹管真的不叫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始一直挺好,后来可能是管子里吸进了什么纸片、薄膜什么的,有时会有啸叫的。加不同的吸头、过滤膜粗细、电机转速,都影响。

我觉得可能是管子里有东西,下次我给他清理一下。

网友(2011-09-19):
我觉得进出风口调换下效果应该好点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顶成技术贴。

网友:
呵呵,缠根小布条让它在里面漂,看还叫不!

网友:
进气口处用胶糊厚点!!个人感觉应该是进气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