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伞小车做好

楼主(2011-04-01):
刚做好翼伞小车,伞还没有做。迫不及待先上图亮亮相。

方向总成简单顺眼,还有轴承动作超顺滑。

方向总成简单顺眼,还有轴承动作超顺滑。

网友:
狗狗很淡定啊

网友:
废物利用很好,就是这个重量,一定要大大伞了

网友:
还是老支青做的飘亮呀,不过这种线路板很容易裂哦

网友:
 做这个不要担心车的重量啊...车轻了有风地面会倒的..和常规飞机追求轻不太一样.伞有足够的任何飞机都比不了的大升力的.还有如果伞超过1米以上的翼展的话建议舵机不要用9G的.用标准舵机.而且角度要够大够力才能稍微抗风一点啊.

网友:
期待 期待 别人放风筝 咱放这个 多酷

网友A:
这不就是先前做的那个风动的小车吗?

网友B:
任何飞行器,能做的轻就尽量轻,这样 配置重量也轻了,动力要求也低了,这是良性循环,反之就可能恶性循环,这是我做飞机的基本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飞行器,能做的轻就尽量轻,这样 配置重量也轻了,动力要求也低了,这是良性循环,反之就可能恶性循环,这是我做飞机的基本原则。

 这飞机是可以忽略掉机翼重量的超级上单翼(有大风的时候上单翼很容易吹翻的)..我做的翼展1.3米的.用2212+7060就能够一推油起飞了..刚开始时重量600G不到.在地上有风都站不起来.后来搞到了800多G才能在地面当车开..但也没觉得起飞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如果做轻了.一上天来点风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作品   准备回家把旧CD ROM 拆了

网友:
超级棒,期待楼主完成他,到时我也山寨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先前做的那个风动的小车吗?
先前做的风力小车设计思路是面向水路和陆路,有倒车功能,轮胎还有轴承。
这个新做的小车设计思路是面对升空为主,重量尽量小。在陆地时间小,轮胎就尽量轻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UGEJIAOYINMANMANKAN
留个角印慢慢看。(怪不得用牛津翻译通都无法翻出来。太高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角印慢慢看。(怪不得用牛津翻译通都无法翻出来。太高深。)
这都被你翻译出来了.真牛啊.我还以为那位在无聊灌水

网友D:
是不是为了省事省力,轮子和转向也可以不用了呢,觉得靠它们起飞和降落效果不会很好。

另外,是不是考虑加上反角?这样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为了省事省力,轮子和转向也可以不用了呢,觉得靠它们起飞和降落效果不会很好。

另外,是不是考虑加上反角?这样会稳定一些。
把轮子也拆了,那么只能用手撙式放飞?我从来没有飞过翼伞,这样可以吗?上反角如何家,请指点。 。

网友D:
不用轮子当然是手掷起飞了,(怪自己水平差,模型靠轮子滑跑起飞没成功过,就拆了轮子,手掷起飞或者靠机腹起飞)。
至于翼伞的上反角,有几种方案仅供参考,一个是做成特技风筝那种倒W型
二是变成"--V--"这样的纸飞机型,三是直接做成V型。

网友E:
 用风筝原装的竹条做两边的骨就自然带上反的吧?我的很软.机身也重..离地就上反了.

网友F(2011-05-07):
直接用这种特技风筝做翼伞行不?

网友G:
小车做的不错了,学习。现在考虑伞的方案。同问特技风筝做翼伞行不?

网友H:
不用伞, 用个大号的风筝可以吗~

网友H:
淘保上有一种便宜的遥控动力滑翔伞卖~~~他就用的是长方形的伞, 而不是风筝, 而且那东西本来就是手掷起飞的---起飞时把伞摆后面, 然后加油同时把伞向前钩状扔出

网友I(2011-06-10):
楼主太有才了 制作是东西总是那么精致,设计的也很精巧

网友J:
坏的雨伞剪裁一下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K(2018-03-27):
方向升降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