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琢磨用手机电池diy一个控电用

楼主(2011-04-01):
昨天捡了几十个JD扔掉的全新赠送品电池,都是2010年生产的 ..这些用来做控电应该够了吧,,电池容量比较小,,,我是否可以以2个一对并联后(电池容量650毫安,并联后,,容量翻被成1300毫安),,然后再串3对,,变成3s的1300毫安控电.

网友:
行不行啊?等你报告!

网友:
单片大容量锂电池(手机之类的),3块串到一起当控的电是没问题的。
你连并带串的用也不是不可以,只要电压够就行。
但是充电就很麻烦了!
3S的直接平衡充就OK
但是像你那样再并上几块增加容量的话。。。
不好充电啊,至少没办法保证各个电池充电的一致性。
用久了就不好使了。
市面上也不是没有这类的充电设备,但价格就很不合算了。
补充一下:
其实一般控的耗电量都不是很大,最主要是放电电流都挺小的,一般的锂电池都可以胜任的,所以没必要非用动力锂电的,像LZ这样用手机电改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A:
引出3个2S的平衡充接头    个人观点

网友:
回帖为成长

网友:
500毫安足够了,可连续使用XX小时。3S才3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出3个2S的平衡充接头    个人观点

好办法!
只是充电器要准备3个,要不来个大的!
成本啊。。。

网友:
3个2S平衡头,再想想吧,呵呵,不要想当然

网友:
容量一致的先并再串,完全可以直接用3S平衡充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每节电池内部都有保护电路,当单节电池电压低于一定数值(好象是2.5V左右)电池就会直接断电,这时模型还在空中的话会出大事。
所以用的时候,要注意监视电压,不要用得太过。

网友:
1、拆掉保护板
2、6个电池,两两并联,做成3组并联电
3、三组并联电池再串联成3s
4、制作3s的平衡充电头
5、包套套

网友:
850容量如果足,用来做控电不太需要并联了,每次出门前充满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这种电池丢掉吧:
1、有保护板,电压低到一定程度直接断电,会导致你的飞机直接失控!
2、这种电池会爆炸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丢掉吧:
1、有保护板,电压低到一定程度直接断电,会导致你的飞机直接失控!
2、这种电池会爆炸的危险。

1,很明显 我会拆掉保护板
2,这个,,,,,,爆炸?,,装在遥控器里都要爆炸,,岂不是每个手机都是个炸~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天外飞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捡了几十个JD扔掉的全新赠送品电池,都是2010年生产的 ..这些用来做控电应该够了吧,,电池容量比较小,,,我是否可以以2个一对并联后(电池容量650毫安,并联后,,容量翻被成1300毫安),,然后再串3对,,变成3s的1300毫安控 ...

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注意尺寸,别辛苦一番电池舱放不下就窘了

网友:
相信自己.听取正确的建议

楼主:
一直比较忙,今天折腾了一下,,焊了一个3s控电

只是焊接好,还没有包皮

网友D:
楼主好艳福,一下子收到MM送的那么多电池。 。你说做3S2P用。倒不如做2组3S,都放在控里,一组在用,一组备用。
我就是这样用的,在控里放2组EP200都飞不动的3S800MA电池,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外没电的尴尬。

楼主:
楼上的也是好方法

网友E(2011-07-13):
小心失控伤人,省钱不是这么省的,diy也要注意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