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 如何连接四轴``

楼主(2011-04-01):
9X2 里面如何调试和四轴连上```是PPM 还是SPCM?
接收线已连接好了```

网友A:
这都不会 看你用的接受机时什么了

网友B:
楼主不会开玩笑吧,07年都注册的还问这个问题?
方法正如二楼所说!
不过貌似SPCM只有原装的PCM接收机才支持,用兼容的国产接收机或者2.4G模块都需要调成PPM
9X2控里面选固定翼,如KK的飞控板里面需要设置下方向副翼俯仰三个通道的行程,最后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就可以了。其它飞控板没用过,可以参考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