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这个接收适合做DLG吗?

楼主(2011-04-01):
不知道这个2.4G四通接收机适合不适合做DLG。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重量挺好,问题是距离可靠吗?那玩意吃到上升气流可以干到300-500米呢

网友:
距离不是问题,用高频头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2.4G四通接收机适合不适合做DLG。
不行的
这种单天线的2.4G接收距离不够,DLG一旦盘上气流比较高的.最好用距离,可靠性好的接收机

网友A:
我用这个4通接收,提不错的,舵机插座是普通的,不需要转换。不过如果机舱是全碳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机舱钻个洞,把天线伸出来。有一天没事干,用万用表量了一把碳片的电阻,1CM左右的距离电阻不到10欧姆。全碳做的机舱,那个屏蔽效果估计是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4通接收,提不错的,舵机插座是普通的,不需要转换。不过如果机舱是全碳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机舱钻个洞,把天线伸出来。有一天没事干,用万用表量了一把碳片的电阻,1CM左右的距离电阻不到10欧姆。全碳做的机舱 ...

这个不比上面那个好多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比上面那个好多少吧?

差别大了哦!
问过厂家,他们也有类似的1g接收机。
一个有LNA(low noise amplifier)一个没有。一个天线是同轴线,可以伸出全碳的机舱外面。一个是用普通的1/4波长的导线做天线,无法延伸。

网友:
有LNA的接收机和没有LNA的接收机相比,距离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本人没有做过拉距试验,但是个人认为没有LNA的1g接收机玩玩KT的3D机是OK的,玩电动是不灵的,玩DLG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