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3S锂电其中1片电压低~~谢谢!

楼主(2011-04-01):
前2天飞时贪玩,结果电池过放了,降落后测量3片电压都只有3.6V,回来用UNA6充电后发现其中1片电压一直充不满,最高到4.1V,刚才测量,发现其中2片电压4.2V,另外1片电压下降为3.9V,求教大家,如何挽救??多谢了~~~

网友:
用什么充电器?平衡充还没遇到过充不到4.2的,见得多的都是随便一充就4.2,随便一放就3.6的

楼主:
现在能充到4.2V了,但是放了一天后,再测量···其中2片是4.16V,一片为3.96V

网友:
放到3.6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我玩船经常最低放到3.1。可能是电池质量的差别

网友:
我试过放到3.4都无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充到4.2V了,但是放了一天后,再测量···其中2片是4.16V,一片为3.96V

自放电这么厉害的话,改成2S让它苟延残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