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trex100s逆时钟高速旋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1):
100S收到一周了,大概飞了3-40块电池,其中也炸过几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圆形航线的时候没控制1米5高左右直接撞墙上了,头罩破裂,还有两三次都是小炸,除了头罩破裂,没见其他地方有损伤,最近两天玩时发现低压的时候(起飞3分钟左右样子)飞机就会逆时钟高速旋转,方向向右打满舵都没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你的4in1或是尾電機要挂了。

楼主:
不会吧?尾电机还好多,4合1要是挂了,那玩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尾电机还好多,4合1要是挂了,那玩大了

很可能就是4in1。因爲你是飛了幾分鐘以後開始的。
這樣吧,給你一個檢測的方法。
當你的100S開始發瘋的時候,不要斷電,把尾電機從4in1上拔下來。 用万用表量輸出電壓。(一邊量,一邊推油門)
如果電壓不變化的話,那你的4in1就懸了。
還是先觀望吧,不要急著換。

网友:
当飞行时间长了后,电池电压下降,尾桨效率变低了.

网友:
我也碰上这个问题,现在公布官方答 案:有可能是尾桨在电机轴上松了。但我试了点502没用。低压时尾电机根本没赚,只好寄给代理请他帮我看看

楼主(2011-05-17):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买了尾电机换了,好像好一点,但也是完全锁不住尾,少数时间向右打舵能控制,但也是很短时间,就会像抽风一样,猛一甩,郁闷,可能真4合一坏了,明天去找个万用表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怎么样了?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wk208,谢谢你

网友:
那是因为如果你每块电池都飞到没电的话再降落对电池损耗很大,正确做法是飞5分钟就下来,你的情况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注意检查震动,震动对小鸡鸡影响很大

楼主(2011-07-08):
最新情况:万用表回来了,测试尾电机油门电压不变,方向舵打一边有变化,打一边没有,看样子还是主板挂了

网友:
我的只有点温飘

网友:
正常,没电了

网友(2011-10-24):
真的四合一挂啦吗?非也!
我两电飞了大约150次左右,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
以为电池不行,
换新的尾马达都不见效,
最后无聊换了新的主翼,
连续飞差不多6分钟都很正常!
尾部马达发热也没有那么厉害!
想来的原因是主翼变型导致很多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