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00E锁尾问题

楼主(2011-04-01):
本地有3架500E,新春版。尾巴会突然转一个方向。本地模友有的认为皮带太松,有的认为是YT陀螺问题,特在此地请教。

网友A:
先检查有卡皮带的现象没

网友B:
皮带松,尽量上紧,再看看

网友C:
看看尾推与舵机连接的所有部位,是否有瞬卡现象

网友D:
皮带松,造成尾桨转速低或者转速不稳定,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再者尾舵机的中立点找得不够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突然加速的时候, 会出现尾巴突然向右转)

网友E:
如果是副厂尾桨夹那就看看方向是否反向!!

网友A:
 都来现身说法

楼主:
皮带无异常,够紧,尾舵机推杆顺滑,无卡滞,还是甩尾

网友F:
楼主这个情况我的450也发生过,但是是在3D模式下(高转速下)发生的,不知道楼主是在什么模式下发生的,我也一直没找到原因,我估计是供电不足,电池问题?

网友G:
陀螺仪中立点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H(2011-12-24):
BEC供电不足,皮带传动的有可能是静电影响了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