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MK``JR9X2 如何开机啊````

楼主(2011-04-01):
四轴MK``JR9X2 如何开机啊````

网友A:
KK的飞控是这样,如果是日本手,遥控器油门通道最低位置并打开遥控器电源,平放静置四轴通电听到自检音后,将遥控器左手摇杆(就是方向和俯仰)拨到右下角,飞控板上灯会亮,这时也就解除保护,推油门就会有反应了!如果不行调整下方向和俯仰通道的正反向试试!
MK版本太多具体参考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