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rage Velocity 50 +OS55莫名震动

楼主(2011-04-01):
Outrage Velocity 50 +OS55莫名震动

OS55在怠速时就震动的厉害,以至于701都不能正常锁尾,发动机总成重新装了几次,都是同一结果,无解   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排除机身组装问题~!!!

网友:
如果方便,用百分表打一下主轴的跳动,安装离合器之后看看跳动如何

网友A:
是不是大幅度金鱼尾?是的话,检查尾推机械部分螺丝,有个别1.5的螺丝容易中段弯曲,导致尾推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幅度金鱼尾?是的话,检查尾推机械部分螺丝,有个别1.5的螺丝容易中段弯曲,导致尾推发卡。

我觉得必须先找到震动源

网友:
唉~~~看你辛苦发贴的份上帮顶了

网友B:
0s55轴承容易挂,检查下后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0s55轴承容易挂,检查下后轴承

是全新的发动机,找到原因所在了,由于在磨合期,引擎调的比较富油,加上油王50机身很薄(据说机身薄容易震动),所以要等磨合好了,把油针调到正常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