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尾巴振动,换了YT的尾中联和桨夹

楼主(2011-04-01):
飞的时候尾巴上的黄色小球会有大约1cm的左右振幅,非高频震动,手捏着尾垂,50%的油门感觉不麻手。上面的小点看不清楚。
不上大桨,在地上不起飞,尾巴看不到太明显的震动。手捏着尾垂没有明显麻手的感觉,但是感觉振动还是大。
换了YT的尾中联和尾桨夹,症状好像还是差不多,没有明显的改善。
尾桨用的TNS的碳桨,已经平衡过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了大桨就会导致尾垂那么明显的左右振动呢?
飞越和YT的中联
==============
周末,换上冰人的波箱,现在的情况是不上大桨,100油门手捏尾垂感觉振动可以接受,上了大桨就是垂尾左右摆动,明显的低频振动,我想应该不是尾巴的问题了,可能是旋翼头的问题。

YT的中联,装上尾轴,虚位的确小很多

网友:
50%油门你还可以捏着垂尾?...

网友:
一不小心就血飞5米。

网友:
看似尾巴震动,其实病因在旋翼头,查!

包括大桨。

网友:
想知道答 案,所以进来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上个视频看看,我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旋翼头检查, 有无变形的地? 大奖配平。。。 低频垂尾震动来自旋翼头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450我通常手拿80%油门
LZ可以试下把尾波和主轴安装座轴承逐个换了试下。

楼主:
冰人一体化尾波正在路上,下周换上试试,
我想不大会是尾波轴承的问题吧,如果有问题,在不上大桨的情况下也应该发生低频振动啊。

唉,不管那么多了,换了再说

晚上回去换主轴轴承看看

网友:
就两个地方嫌疑最大…头和尾

网友:
飞越的这个尾旋翼组我也买过,35块钱,做工很粗糙,桨夹里面螺丝稍微上的紧一点,就转不动了。装上飞机后明显尾巴震动加大,重新花了90来块买了个亚拓的。。。

网友:
我试过一次。尾巴震动搞了我2天,一直在研究尾巴。
搞到人都头晕拉。最后还是不行。
突然想把主轴固定轴承换了。好象好久没换。
结果换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拉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上提到的地方要检查一下!

网友:
和你的情况一样,不确定原因,换了个尾轴,好了一些。

网友:
检查各转动部位间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灌水

网友A:
换个主轴试下

网友B:
疑难杂症!

网友C:
曾经买过ALZ的特价尾悬疑头,效果非常好,螺丝拧紧还是非常灵活,不过楼主应该不是尾悬疑和波箱的问题

网友D:
我的也是,100油门震动加剧,85油门没啥震动,旋翼头是新的RJX无副翼,应该不存在旋翼头的问题,也想换尾巴试试看

网友E(2011-07-21):
副厂的尾轴买来就是弯的,我经常遇到,都是夹在车床上在矫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