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美国二手直流主轴电机适合的电源

楼主(2011-04-02):
以下是店家描述:调速器功能描述:一、 交流输入( 220V ± 10% )。二、 默认设置直流输出(最低 0V ,最高 90V 。连接本电机,就可以实现 0-最高 转速,无极调速)二代调速器具有多电压可调输出功能,客户可以设置自己需要的电压,只需要调整电路板上面的精密电位器就可以设置自己需要的电压,带数显的可以直接调整,不带数显的需要用电压表接到输出端对照调整,可以设置多种电压模式比如0-60V、0-90V、0- 110V ,0-120V,0-140V,0-160V,0-180V等。真正实现了一板多用。此调速器的优点如下:一、用本调速器,可以直接取代变压器(开关电源)和调速器。二、调速器体积小,占用空间仅变压器的三分之一体积(长110mm*宽100mm*高40mm)。比一代体积更小了。三、调速器重量轻,仅变压器的十分之一重(约0.35KG)。四、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价格……在当地买控制变压器一接上主轴电机5秒变压器就冒烟了!现在在淘宝上看中这款电源,不知道有人用它没?对电器不懂啊!望高人指点…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违规除图片和价格介绍。——版主

网友:
这种低速的时候有50HZ交流电噪音的,你觉得无所谓就可以买
反正我一买回来就丢一边去了,不如用350W的110V可调开关电源来得爽

网友:
我有一套,楼主要不?

网友:
 楼主想要这种的话我可以便宜出给你

楼主:
晕…那就是不好喽

楼主:
那这种好不?用于直流电机调速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除淘宝店家描述。——版主

网友:
电源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像是叫纹波。不好的电源会在输出电压上叠加很多尖峰脉冲,或者各种波动。这类电源用在电烙铁之类的电阻性负载问题不大,但用在电机之类的就不太适合

网友:
这种可以用,就是没隔离的

网友A:
一看楼主的名字,我就得走远点

美国二手直流主轴电机适合的电源==300w自偶调压器,估计50元一个吧,今后还可以多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的名字,我就得走远点 美国二手直流主轴电机适合的电源==300w自偶调压器,估计50元一个吧,今后还可以多用图
哈哈…不用怕!本人其实并不凶^_^,想问问你说的300w自偶调压器哪里有卖的!对电气一窍不通只能靠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的名字,我就得走远点 美国二手直流主轴电机适合的电源==300w自偶调压器,估计50元一个吧,今后还可以多用图
请问大侠是不是这种?这种还需要买变压器不?店家没介绍

网友:
调压器犹如一个滑动变阻器,220 V 进,输出可以 0 ------ 250 V 内调节,看上面的滑动臂。

网友:
就买个大些的自耦变压器,还可能做它用。变压器输出用桥整流+大电容滤波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简单实用,比那个什么鬼电调要稳定的多

楼主:
看来还是要花大价钱去温州通卡那买了,还可以给驱动板供电,电机也不一样可以调速,只是一套下来200多…

网友A:
有钱人,不听的话那就去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不听的话那就去买吧
就是没钱才想买简单能用的便宜货…但又怕出问题!你说的300瓦自偶调压器我在淘宝上找到60一个!但不知道好用不…你又不给我这个电气盲上上课!就说它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花大价钱去温州通卡那买了,还可以给驱动板供电,电机也不一样可以调速,只是一套下来200多…

这套还真的不如卖可调开关电源呢,有过载过压保护、工作稳定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照片的这种我用过,我固定在100V用,感觉还可以。后来连电机一块出了,准备上高级货。调速器电压在50~60V?或者低速?傻了吧,这可不是变频器,低速或低压空占比大,才几瓦功率。这种调速器应该这样用法, ...
谢谢…正在看那家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没钱才想买简单能用的便宜货…但又怕出问题!你说的300瓦自偶调压器我在淘宝上找到60一个!但不知道好用不…你又不给我这个电气盲上上课!就说它能用

这个环牛可以用,2组34V,窜起来68V,直流整流滤波后95V(6A)。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除淘宝链接。——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还真的不如卖可调开关电源呢,有过载过压保护、工作稳定没干扰!
谢谢…也看了看!昨天那老板两个变压器都冒烟了…真的好怕怕

网友E:
直接买调压器,500w的,110元然后自己接个整流就行了,用起来加点小心,因为还没脱离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调压器,500w的,110元然后自己接个整流就行了,用起来加点小心,因为还没脱离市电
吓怕了…你叫我加点小心我就不敢用这招了…烧了电源是一百多…烧了电机又是几十块!上面还有个Er11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出点问题,看20楼,编辑后的。这种环形变压器是功放上淘汰的250W2*34V6A,13V*2(5A)、应该不会虚标的。这几天为了这个电机选变压器大家跟着你忙,我不知道现在新的变压器的指标需标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环牛可以用,2组34V,窜起来68V,直流整流滤波后95V(6A)。
谢谢!如果买这个到时接线问题又得发贴子,不过经常看网友们用环牛,我还真没见过实物!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可调开关电源好像也不错…不懂电气真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买这个到时接线问题又得发贴子,不过经常看网友们用环牛,我还真没见过实物!前面那位朋友说的可调开关电源好像也不错…不懂电气真火!

接线到时找我,可调开关电源一般价格比较高,过载会自动保护(停止输出)在实际使用上有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一般开关电源不适应用在直流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到时找我,可调开关电源一般价格比较高,过载会自动保护(停止输出)在实际使用上有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一般开关电源不适应用在直流电机上。
好的!老先生是个热心肠,我也不怕麻烦你了!

网友:
我25元买了个20AH的48V电动车充电器,空载大约60V,直接接上就用,一直好得很,何必到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还是换变频电主轴吧
玩变频也得看啥机机嘛…我这机机不配变频主轴

网友G:
我用楼主发的第二个调速器用在38小电机上 成天用都用了一年了也没发现啥问题,PVC、亚克力都刻过,调速用着也挺好,用在1200X2400大机上。。。。本来水冷大主轴加变频器都买了好久了,但这个小电主轴一直用着挺好就懒得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花大价钱去温州通卡那买了,还可以给驱动板供电,电机也不一样可以调速,只是一套下来200多…
这变压器功率只能说一般,我现在用的也是这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到时找我,可调开关电源一般价格比较高,过载会自动保护(停止输出)在实际使用上有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一般开关电源不适应用在直流电机上。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除淘宝链接。——版主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商家提供的(市电225v是实际功率测试 如下;

主电串接 ;空载70v 负载11.3欧姆 电压62.5v 电流5.53A 输出功率 345W 调整10.7%)达到这个指标,绝对没有问题,可能商家拿不出现货。我看了一下成交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是不是这种?这种还需要买变压器不?店家没介绍

放着好端端的变压器你不去用  反而买低功率开关电源  和自耦调压器

网友H:
用它同有带动你这样的电机10台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除淘宝链接。——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楼主发的第二个调速器用在38小电机上 成天用都用了一年了也没发现啥问题,PVC、亚克力都刻过,调速用着也挺好,用在1200X2400大机上。。。。本来水冷大主轴加变频器都买了好久了,但这个小电主轴一直用着挺好就懒 ...
我希望它能干铜干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商家提供的(市电225v是实际功率测试 如下;主电串接 ;空载70v 负载11.3欧姆 电压62.5v 电流5.53A 输出功率 345W 调整10.7%)达到这个指标,绝对没有问题,可能商家拿不出现货。我看了一下成交是0.
应该有货…他说刚才还试了一下,他怕功率太低了,我买回用不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它同有带动你这样的电机10台   ]
同志!那是米人用的…我是无米之人!等我米多了…我一样买个回来实验给大家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在用的环牛也就这么大,不光是看他的尺寸和标的功率,还要看他的次级线的粗细,它能提供5点几A的电流就没有问题,从图片上看他的次级线比我的还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兄台使用时的转速不高 我是用1w转以上试验的

我是打到最高速,没有测速表,估计是电机的最高速了。铜的确是没雕过但雕过铝合金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就是温J通卡那买的套件,没见有什么不好用啊。一般机子没什么大讲究。就买个变压器,步进和主轴都搞定了,不用再买什么开关电源了.
能干铜和铝不?我在他那买…得花去两百    而且我现在看到那种变压器就有点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的环牛也就这么大,不光是看他的尺寸和标的功率,还要看他的次级线的粗细,它能提供5点几A的电流就没有问题,从图片上看他的次级线比我的还粗。
你看是不是买功率大点的更好?

楼主:
E牛和环牛有区别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在直流电机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说的那个环牛已经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在直流电机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说的那个环牛已经下架了。
晕…该不会被谁抢了吧!!!

楼主:
他说卖掉了

楼主:
他说再我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注意勿要违规!已删除淘宝链接。——版主

楼主:
谢谢老先生!等一下去问问

楼主:
打他电话没人接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自己在tb收收250W80V(2*40也可以)的变压器,主要是问商家次级必须5A以上,一般环牛比其他E型的便宜点,同样功率的重量轻一点(快递费可以节约)尺寸相对苗条点。(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在tb收收250W80V(2*40也可以)的变压器,主要是问商家次级必须5A以上,一般环牛比其他E型的便宜点,同样功率的重量轻一点(快递费可以节约)尺寸相对苗条点。(仅作参考)
已经问好了,他晚点让我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问好了,他晚点让我拍
好事多磨是这个环形变压器 250W 34V-0(6A)-34V 13V-0(5A)-13V
奇声功放机里拆下的 品牌功放 质量看得见 重:3.8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事多磨是这个环形变压器 250W 34V-0(6A)-34V 13V-0(5A)-13V奇声功放机里拆下的 品牌功放 质量看得见 重:3.8Kg
对…没想到错过一个反倒省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没想到错过一个反倒省米了

省下的米,慰劳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事多磨是这个环形变压器 250W 34V-0(6A)-34V 13V-0(5A)-13V奇声功放机里拆下的 品牌功放 质量看得见 重:3.8Kg
已经拍了并付款了!免得又没了…嘿嘿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省下的米够快递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下的米,慰劳我
问题是太远了…如果近!那是肯定的啦!平时你帮我们这些网友的忙也多了,以后想买啥二手床子或加工点小东西!只要我能做都免费帮忙…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下的米够快递钱了
不止!这个连快递费的价格还不够那边的环牛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下的米够快递钱了
没想到你老用网络比我这大年青人还厉害,我一直在淘宝上找都没找到!却被你找到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货到了后,先用一组36V接整理滤波出来直流50V试,到时候我再跟你讲怎么运用2组线,接成几种输出来调速。

网友J:
图一 我用过 对付38元电机 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货到了后,先用一组36V接整理滤波出来直流50V试,到时候我再跟你讲怎么运用2组线,接成几种输出来调速。
货到后我还得联系你…反正沾上我这种几不懂的有点麻烦^_^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一 我用过 对付38元电机 完全没问题

我没有用过,都是根据原理,在低速时由于占空比的问题,低速是不稳定的,可能电机的噪声会加大,因为占空比的原因,直流电源输出不是一条直线,电机上得到的是脉动直流电,严格来说电机轴是在一顿一顿的工作。(个人“理解与观点”,可能商家有不同的措施,不针对某个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一 我用过 对付38元电机 完全没问题
但效果应该没那么好吧!你看,这七斤重的牛好还是那块电路板好呢

楼主:
电源到了,但36伏出电级接上整流桥后…在不通38电机的情况下接通220伏进线!和前面的情况一样…环牛在通电5秒左右就很烫了!取掉整流桥再通220伏到环牛…一直没问题!!!这样是不是说明是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A:
哎,调压器多好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调压器多好的不用
你在用吗?

网友K:
朋友要检查你的连接线路了,空载都发热,说明有短路问题,是整流桥连接搞错还是个别二极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朋友要检查你的连接线路了,空载都发热,说明有短路问题,是整流桥连接搞错还是个别二极管击穿?
刚测了一下!确实有一方穿了,不该通的也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用吗?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那天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个!但怕它用起来复杂…所以没选它

网友:
理论上PWN调速低速力矩、比调压器式的要好,但我用调压器感觉低速时力矩还行,还过我不是用来做主轴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桥式整流,整流管用耐压起码250V以上,电流5A以上,亲们那个变压器其实也能用,没想到是你的整流出了问题,吸取教训,换整流管后先不接电机,测一测输出的整流后有没有直流电压,然后再接电机试。这个变压器有6A输出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要明天才能去买整流桥了!现在那个店关门了

就是这种的整流桥

就是这种的整流桥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这种现成的桥式整流,新的产品规格虚标很多,尽量选大于2倍的电压2*110V,2倍电流2*5A的,滤波电容也要160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整流管用耐压起码250V以上,电流5A以上,亲们那个变压器其实也能用,没想到是你的整流出了问题,吸取教训,换整流管后先不接电机,测一测输出的整流后有没有直流电压,然后再接电机试。这个变压器有6A输出 ...
不用滤波电容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现成的桥式整流,新的产品规格虚标很多,尽量选大于2倍的电压2*110V,2倍电流2*5A的,滤波电容也要160V以上的。
被击穿那个整流桥是个旧的…听朋友说是个美国货!没想到这么差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滤波电容可以不?

随便找一个节能灯里面(电子整流器)拆一个容量小了点,可是还是用,否则电源的脉动成分太大电机低速旋转不稳,再并联一个0.01左右的小电容,滤去高频(节能灯,整流器里都能拆到)成分,

网友G:
楼主还没搞定啊?不用这么麻烦吧?俺又弄了一个这种E240小主轴电机,这次是用在了气动雕刻机上,还是用的那种调速器直接220V电源,很方便的,每天工作最少20个小时以上。。。。。。真没觉得有啥问题,这次电机运行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控制气体推动气锤做往复运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的名字,我就得走远点

美国二手直流主轴电机适合的电源==300w自偶调压器,估计50元一个吧,今后还可以多用图
二手直流电动机电压一般12-110伏,如果用110伏的电压, 300瓦的自偶调压器只能到150瓦的电动机,如果用12伏的电压,300瓦的自偶调压器只能用到12X1.36的16瓦电动机,所以用足功率的变压器最合适。开关也电源不适合启动电流过大的电动机。个人愚见!欢迎板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没搞定啊?不用这么麻烦吧?俺又弄了一个这种E240小主轴电机,这次是用在了气动雕刻机上,还是用的那种调速器直接220V电源,很方便的,每天工作最少20个小时以上。。。。。。真没觉得有啥问题,这次电机运行需 ...
电气对于你们来说再大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对我来再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前几天变压器冒烟也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楼主:
拆了一个电脑电源,这里面的电容应该可以用来滤波哇?不知道这上面其它的东西能利用不?望各位大大多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二手直流电动机电压一般12-110伏,如果用110伏的电压, 300瓦的自偶调压器只能到150瓦的电动机,如果用12伏的电压,300瓦的自偶调压器只能用到12X1.36的16瓦电动机,所以用足功率的变压器最合适。开关也电源不适合启 ...

300w的调压器对付这种垃圾主轴,足矣,甚至可以将其烧毁。不要谈过多理论。
平时这个调压器还可以调试很多日本制式伺服、步进驱动用,变压器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没搞定啊?不用这么麻烦吧?俺又弄了一个这种E240小主轴电机,这次是用在了气动雕刻机上,还是用的那种调速器直接220V电源,很方便的,每天工作最少20个小时以上。。。。。。真没觉得有啥问题,这次电机运行需 ...
旁边那台机机我喜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在用!效果还不错!小巧不占地方但无隔离,被电打过一次!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3个可以利用

网友M:
有那么复杂吗?直接上一个350w的开关电源,90伏输出,150元,用三年了。稳定,不受干扰,还带保护一。

楼主:
转起来了…暂时没加滤波电容,用环牛,电机的力都大好多!现在转了2分钟了…环牛还是冰冰的,先让它转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那么复杂吗?直接上一个350w的开关电源,90伏输出,150元,用三年了。稳定,不受干扰,还带保护一。
关键是,我又想便宜又想它够力…之前用的控制变压器150一个!现在这个环牛65,运费19,也不见得差,现在36用手抓电机轴很难抓住!如果串到90伏…雕铁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事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事多磨
是啊…那电机现在已经转了近三个小时了,环牛冰冰的、电机倒有点热了!!

网友(2011-06-06):
我最近 也想弄个调速方案  38电机 呀 做动力刀头  小台钻之类的 要求通用性比较好 便宜哈
求LZ 给个最终方案 谢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