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坦克到家 正在涂装 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楼主(2011-04-02):
我的是 HL m26 发现两个严重问题

1.两个最大的马达 就是驱动波箱里面的 只要坦克稍有动作  这两个马达的位置就会 一直发出  “滴~~~~~~~~~”  的声音, 声音很大非常影响心情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2.突然发现不冒烟了 于是拆开坦克 发现是 发烟装置里面的 一个 小马达不转了  (确定是马达问题,一定要用手强行拨动一下 它才会转)
请问 这个小马达有没有 单独卖的?如果可以直接替换马达 请问这个 小马达是什么参数的?(或者只能重新买一个 烟波箱?) 或者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法?

涂装进行两天了  暂时还没有完成   就先遇到这两件 棘手的问题
请各位 高手 帮忙 解决一下

网友:
1.滴是正常现象,具体机理是线圈震动还是啥的?忘了,高人来补充

2.个人认为冒烟器挺鸡肋的。。我的坦克的冒烟器都是到手即拆除……其他同学补充

网友:
烟还是别冒了!送人了!

网友:
1.正常现象
2.有单独的冒烟波箱卖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恒龙的M26有的你改,跑草地必掉链

网友:
M26发烟装置很鸡肋,我的就拆除了,滴的声音我也有的。

网友:
我的就没掉过链, 人品好啊

网友:
滴的声音 你试一下调节一下方向和前进的微调 左右上下都拨动一下

网友A:
2看一下会不会里面的齿轮偏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看一下会不会里面的齿轮偏轨了

正解

网友:
lz的id是日本电影的名字

网友:
第一个是正常现象
第二个有单独卖的,不过那烟小的很,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