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问MB的E选项!

楼主(2011-04-02):
有朋友提过MB的E选项设置正常后,推出MB菜单,打尾舵,行程只有一点点,我的也是,请问具体设置步骤是什么?先设置控上的尾巴感度再调MB;还是让感度为0再设置MB,然后再调整控里的尾感度?控上感度设为多少为益?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调了很久才搞定。设置如下:
1.先将控上的感度调到70%以上
2.根据你的尾舵机的参数在MB上设宽窄频和工作频率,这个一定要设正确
3.在MB上设尾舵的行程
OK,搞定!特别注意第二步,宽窄频设定,有些舵机设不对,就会出现尾舵只动一点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