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还是LOGO600?

楼主(2011-04-02):
我现在飞亚托600ESP,想改LOGO600。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请大家客观评价这两款机子的性能。

网友:
两台飞机的性能差别绝对不值他们的差价,性价比绝对是600ESP的高,零配件供应等也是600ESP的顺畅,换我不会选择LOGO600,拿来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排除大米问题,考虑到显摆,首先我视金钱为粪土,我肯定会选老狗!
但事实是我没米!

网友:
没副翼的年代,老狗亚托分别不大,米多买老狗 可亮show

网友:
我怎么算来算去,考虑炸鸡的话,,,LOGO比亚托便宜呢。。哈哈哈

网友:
考虑问题杂念太多  你就这么想

如果现在免费送你一架空机   你说你是拿600Esp还是logo600呢?

网友:
我是卖掉600换的狗

楼主:
有人说狗的精度很高啊,材料也很扎实。我亚托的球头扣三天两头要换,大齿盘每飞必卡,一直无法解决。

网友:
LOGO结构很简单,只要会炸也损失不大

网友A:
600ESP,想改LOGO600,这两个大小不一样的吧,700E和LOGO600一样的吧

网友:
主要是看你钱够不够,当然钱不成问题就直接上老狗了!
否则还是飞YT600吧

网友B:
炸的不多,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可以选择LOGO的,飞起来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ESP,想改LOGO600,这两个大小不一样的吧,700E和LOGO600一样的吧

狗500    30级别
狗500se、狗600   50级别
狗600se      90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的不多,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可以选择LOGO的,飞起来完全不一样的。

飞的不多,经常炸鸡的,可以选择LOGO,炸完只要把电子设备全拆下来换到另一个新LOGO空机上就行了,因为没啥可修的

网友:
开心就好,炸机损失大小有时还是要看运气的,呵呵

网友:
买自己喜欢的。

网友:
买狗吧, 决对不会错的,现在配件好买了,就是贵一点,大飞机不是用来炸的,YT600原厂配件一样很贵。狗也有很多可以改的地方,也能用YT副厂配件的。

网友:
logo的好处就是炸完  修好不需要怎么调整就完全和新飞机一样的感觉, 金属件的飞机炸完经常有轻微变形但导致严重问题却发觉不了那里出了问题
而且logo的配件(塑料易损件)相对便宜...零件少.简单,整台飞机炸溶了 修不过1000(除了头罩和桨)

电的我选logo

网友:
我会等这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2  看起来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600E的视频,感觉一般,动作好象不精确 。最关键的问题是亚托的600总是卡大齿盘。

网友:
其实现在LOGO600配件都好买了,广州有代理,价格也不贵。和YT差不多,就是无副翼系统和德国老的电调和电机(三样差不多RMB7000)这三样贵。不过还是要看LZ怎么配

网友:
补一句:无副翼系统和德国老的电调和电机(三样差不多RMB7000)贵是贵,但是东西绝对一流。 身边有人用过。

网友:
"没啥可修的"   这几个字我笑喷了!

楼主:
LOGO600和亚托600ESP,哪个好飞呀?

网友:
你把两架都买来,试试就知道了,在这问,没用的,个人喜好不同

网友:
logo600的优点是塑料机身轻,机身加强梁设计结构比较合理,能减少重量的同时尽量保持强度,塑料机身能吸收一部分震动,尾管朝上歪,尾管直径比较好找配件自己改装700,三轴质量过关,电池在肚子里,皮带传送加人字齿声音小,头罩漂亮适合显摆,炸鸡由于金属件强度大大超过塑料件,所以塑料件就会牺牲保护关键部位
  但也不是没有缺点,首先是很多部件非常贵,远远没有性价比可言,除了大家都在赞赏的机身等塑料件很便宜外都很贵,头罩的价格是超级贵,所以说logo炸鸡成本低的前提是你别带头罩飞,塑料机还有个缺点是机身强度真的不够,别告诉我这个机身用了什么复合材料,那都是骗人的嚼头,logo的旋翼头能承受的安全转速2100以上就不安全,想要那种气拔山河的感觉还是上改装件吧,不过那样的话需要大量人民币了,所以一切都是浮云,选择自己觉得好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析的真不错 。其实对我来说,主要是亚托600ESP的单向轴卡死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其他都很好的了,这是我想改的主要原因。如果亚托出不掉,就继续飞下去,反正不熄火降落就是了。

楼主:
准备把600ESP全套低价出了,有意者联系哦QQ919551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