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WFT09SII电脑飞模拟器的问题 请天地飞给予详细的解释

楼主(2011-04-02):
天地飞9 WFT09SII遥控器不能玩模拟器!我已改成PPM模式了!飞固定翼的模拟器!插上电脑的反映:

校准以后通道会乱跳!校准中立位置也会乱跳!我以前的天地飞8通道PCM遥控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玩模拟器没有问题!换了这款WFT09SII以后还是反而出现了这个问题!请厂家给予一个详细的解释和具体的设置方法!谢谢!我怀疑这个控玩模拟器有问题!这个控玩真机没有任何毛病!请天地飞给予一个详细的说明!

就是这款控 可以存储85组数据的!玩模拟器有问题

就是这款控 可以存储85组数据的!玩模拟器有问题

网友(2011-07-02):
我的天地飞8 也无法玩模拟器,请天MM 详细说明如何玩XTR 给个答复

网友:
我买的新天9也一样。天6玩XTR一切正常,遇到天8、天9就不行了,无法校准中立点,不管哪个通道都是自己乱跳。

网友:
天地飞MM求解释 准备如天9呢。

网友:
没用过天9

网友:
我的天6A也跳,后来换了电位器就好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电位器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