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个关于陀螺及舵机的不怎么内行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各位大师及朋友们:你们好!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我要做一个1:16的金属坦克,想用陀螺仪舵机等来控制炮塔的水平自动稳定和炮管的垂直稳定,但不知是一个陀螺仪就可以带两个舵机(或电机)就可完成这个动作?还是需要两个陀螺分别带两个舵机(或电机 )?
陀螺能不能通过电调直接带无刷电机来做炮塔的水平稳定控制?
电调又应如何选呢?
朋友们可以给我一个指导性的方案,具体参数能给我更好,不能给我自己再想办法,我现在只是有这个想法,但不知具体应如何搭配。
望大家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炮塔和炮管需要两个陀螺分别控制,从陀螺原理分析,炮塔转动时,陀螺仪输出控制信号,电机带动炮塔转动,当炮塔返回原来位置时,陀螺仪停止输出控制信号,所以陀螺输出应该可以通过电调带无刷电机稳定炮塔,炮管接舵机控制。

网友:
呵呵,用陀螺仪的话还可以限制转动速度呢

网友:
陀螺仪的方向性很强
只能感应一个方向上的角速度
嗯  所以需要两个陀螺仪~
分别控制水平方向舵机  和  竖直方向舵机
最好选用 锁尾的陀螺仪
可以有角度的补偿!

控制电机
这个我还不明白
但是他们玩tricopter的
就是直接用陀螺仪分别控制每个轴上的电机
但是 陀螺仪也只能控制电机停转 转快 和转慢
不能反转吧!

网友:
对了 我想起了

你试试  有刷的双向电调~~~~~估计可以~
                 无刷的双向电调   还不知道有没有!即使有也应该很贵
        毕竟程序要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塔和炮管需要两个陀螺分别控制,从陀螺原理分析,炮塔转动时,陀螺仪输出控制信号,电机带动炮塔转动,当炮塔返回原来位置时,陀螺仪停止输出控制信号,所以陀螺输出应该可以通过电调带无刷电机稳定炮塔,炮管接舵 ...

谢谢你的指点,请问只用一个陀螺是否能同时带一个电机和一个舵机(也就是说一个陀螺同时控制炮塔的水平稳定和炮管的垂直稳定)?还是必须一个陀螺带一个电机或舵机?电调还需要什么参数设置吗?就是说是不是要有专门的程序?我是个外行,别见笑。

楼主:
哈!我刚写完回复,又有朋友给了新的建议,谢谢了!你们的回复对我来说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大卫,我所说的炮塔稳定是指相对于车体而言。比如说,炮塔的炮管在指向前方时,我让车体转向,这时的炮塔(管)就还是指向前方,换句话说,车体作360度旋转时,炮塔(管)的指向不变。同理,炮管的垂直稳定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一个是水平一个是垂直而已。

楼主:
GY401陀螺仪加辉盛MG995能用吗?需配多大的电调?舵机是想用来控炮管的,控炮塔的话是用360度旋转舵机还是直接用电机?大家帮帮忙。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大家还能给些具体的建议吗?我现在有了大致的方向了——用一个陀螺+电调+电机(或舵机)控炮塔;另用一个陀螺+电调+舵机控炮管,但我不知具体需要什么型号的陀螺、电调和舵机呀?请朋友们能不能再给点具体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用对设备精度要求不高,用便宜的就可以了,陀螺仪最好选择自带感度调节的,不用另外接感度线,占用两个通道,例如E-SKY的0704之类的。炮塔用一个陀螺+双向有刷电调+有刷电机,炮管用一个陀螺+辉盛9克舵机(舵机不需要接电调),电调要求不高,用便宜的就行。

楼主:
再次对大卫的热心帮助表示万分的感谢!
另外,双向电调的目的我想是用来控电机的正反转,那舵机不用通过电调仅陀螺仪就能让它正反转吗(因为炮管也是要上下动作的)?我从没用过电调、陀螺、舵机,各位别笑我